[综合] 昨天做的板子,意外失败

楼主(2023-05-31):
是什么呢,毫欧表而已

我去,1变成这样了,咋回事啊

此时电流

短接测量,不显示0,而显示1或者2,真2啊

此时电流

失败了

网友:
短路31、36脚,看看是不是100?
你那个第一个数码管,引脚连线肯定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走线,一般情况下集成电路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拆吧,拆了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吧,拆了再装

不拆,不拆,哈哈

网友:
拆了再装,还能多出几个零件。

网友B:
不归零,要么那几个积分电容,要么PCB走线问题

网友:
线走错了,哈哈哈

网友:
玩的好高端,小白一脸懵逼

网友:
不拆了兄,真不拆了,开始重建了!

烦请(恳请)制作好后,将制作详细过程码字上传,我好仿制一个自用!

网友:
板子做得真漂亮~~
看了坛子里的DIY标,怎么没有用7135LCD显示的?

网友C:
拆字圈圈里面少了一个斜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字圈圈里面少了一个斜杠吧

哈哈,人艰不拆

楼主:
走了资本主义路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归零,要么那几个积分电容,要么PCB走线问题

慢慢研究,不急

网友:
失败了,打板重做。

网友:
这板子出现问题了,找原因有些麻烦。

网友:
再跑一遍电路,可能发现问题。

网友:
什么元件焊错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推到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