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领券购买的8寸直流电扇,无刷电机的

楼主(2023-05-31):
急需一个放车上用的电扇,看论坛值得购里有,到手17.9元,是无刷电机的。但不含电池,要插充电宝或5V适配器使用。
比以前的尚朋堂大一些。直径20厘米左右

可以看到电机是无刷的。

简配的电路板上少了充电芯片,看这个电感感觉单薄的弱不禁风。
板的背面印着“ZQ-FS双用” 应该是补全后加上电池就是充电款了。
这是搭配充电宝显示3个档位的电流。

可以看见,里面空间比较宽裕,可以放4节18650。有改造的空间。
至此结束。感谢坛友的围观

网友:
浪费了电池仓的位置。

网友:
既然是车上用的,直接改成12V的接点烟器多香...

网友:
插电版的不方便啊,有时间还是装个电池吧

网友:
这道场作的可真好,加18650可以增加使用时长

网友:
还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不用说必须加上电池和成品充电模块。

网友:
应该是带升压,要不转速不会太高

网友:
R2和R3补上两个5.1K 0805 1%的电阻 才能使用C-C的口供电

网友:
还是有研究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个人觉得长时间使用的话,用电池供电不如插电使用。

网友:
可以研究玩玩

网友:
没以前的尚朋堂的好玩

网友:
低配的主板。高配的外壳,把里面补起来就行,不过你买贵了吧,我记得带电池,伸缩是6.5元券后。

网友:
这风扇不错,夏天正好用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尚朋堂,感觉非常不错,现在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价了。一直在关注可以摇头的小风扇,放在办公室桌面,有无电池无所谓,大家有合适的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这个风力怎么样?

网友:
没有看到充电电路

网友:
看着蛮好的。是4056充电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