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俩轮子的“独轮车”

楼主(2023-05-31):
前些天老爹给我说,做个车吧,上菜地推点东西方便,拉点水浇韭菜了,天冷拉俩白菜了,挺方便,老了,抱不动了。

这个可以有,说说要啥样的呗。老爹交代,要独轮车……呃,独轮车,我这岁数也没用过,也没见过啊,这可如何是好?咱换四轮的行不行,要不三轮的?再不济两轮的?
老爹就皱眉了,菜地里净土坷垃,还有杂草,轱辘多了碍事,尤其是要走垄道里头,就独轮车有优势。
明白了,晓得,就是平常小拉车,装一个轱辘就行,老爷子要求必须轻!再强调要轻!希望大家做东西都是傻大憨粗,做过一个小推车,用的25无缝厚皮管焊接的,立板6毫米的,咱到手根本不可能拎起来,粗估计最起码40斤……
这次轻便为主,所以选择19的薄不锈钢方管,算了算大概5700长,一根够了。车轮直径大约200毫米,淘宝买了轮子,轴承孔15毫米的,轴买了一米15的硬光轴,这里有个坑,最后再讲。
本地一家做防盗窗的店里买了方管,借了切割机(这个用着确实比角磨机方便,自己也要买一台),厂子里生意不好歇星期,外边还下雨出不去,还不热,多美的机会,整!过程就是切切切切,焊焊焊焊焊,时间太久没练手生,平时用的料也厚的多哎,这标0.4的料肯定不咋够,轻是够轻,焊着有点扎手!

今天拍下的东西全部到齐,装配打磨一下,没买抛光轮,就这么用吧。手柄暂时没合适的,薄不锈钢方管容易割手,先套半截水管对付下。
车子总长大约1100,宽度350,最重的就是那俩轮子,为啥要用俩轮?当时老爹说独轮车,考虑独轮用途不大,得两轮独轮都能用,把两个轮装中间,就是独轮车,有相邻俩轮支撑,比独轮要容易推更容易保持平衡,把两轮挂两边,就是两轮推车。
最后给大家避坑,选择车轮内孔,尽可能选择标准件齐全的,我这里自己挖一坑,方管是19的,切45度,俩头儿大约54,跟16轴座的底宽相似,没有15的轴座!没有15的轴座!有15的光轴!用16的轴座夹15的光轴不行,里边垫了一些0.1毫米厚的易拉罐皮,塞不实夹不紧,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尽量选择20的轴,20孔的车轮!

网友A:
我觉得吧,想省事就直接买现成的,想省钱就照着人家现成的做,自己拍脑袋的成本受不了...

网友B:
轮子地里容易陷吧,要那种宽轮子一个就够,光轴没必要,两边直接焊个厚壁管,通杆螺栓穿过去,买那种轮子带轴承的一次解决

网友C:
俩轮的好平衡,以前没有钱自制的是单轮,用起来挺费劲

网友D:
还是用那种大点的轮子好,必须带轮胎,推着不费劲。

网友:
不烧油不耗电,零排放的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那种大点的轮子好,必须带轮胎,推着不费劲。

考虑过用更大的轮子,轮子大了肯定轻快,轮子宽点走软地不容易陷下去。
但是轮子更大,货物距离地面的距离就加大,车子宽度有限制,我只能尽可能让车平板到地面的距离,不大于车宽度,过高容易翻,保持平衡更加费力,两轮车的话,轮距宽一些,车轴贴着平板,会更稳。考虑过用充气轮胎,因为这个车子用的可能不会太多,所以没选购充气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轮的好平衡,以前没有钱自制的是单轮,用起来挺费劲

独轮走窄路优势好,两轮走平路更省力,人只要推或者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地里容易陷吧,要那种宽轮子一个就够,光轴没必要,两边直接焊个厚壁管,通杆螺栓穿过去,买那种轮子带 ...

宽轮子确实能对付软地,我这两用,两轮搁中间就是独轮车,搁两边就是两轮车。用轴座和光轴的原因嘛,整个车子用不锈钢焊接,农村地里用的,防锈很重要,手头不锈钢厚皮管奇缺,无缝钢管倒是有,异种材质焊接不在行,担心推出去正吃劲儿时候,轮子跑车子头里了,那就有的好看了。
还有就是螺丝没有15直径的,如果用14毫米的,直径相差1毫米,这对俺们这平时论丝说话的人来说,真拿不出手,推着噪音也大。还有一样,如果焊套的话,焊口要开圆弧,这个我真做不来,这种薄管填缝可费劲了,一不留神杵个窟窿,一紧张又塌了,所以我尽可能做直焊缝,水平不到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想省事就直接买现成的,想省钱就照着人家现成的做,自己拍脑袋的成本受不了...

...

其实成本的话,方管十几块钱一根,几乎用完按二十算。那块不锈钢皮,蹭的,没给钱,光轴不到十五,轴座六块多,俩轮子最贵,加一块不到四十,焊丝用了有一米来长,氩气嘛就那回事。也就八十来块钱。自己做的比买的那种小拉车硬实的多。
开始我是不想做的,能买的话不愿意焊,这种没办法用面罩,容易打眼,脸皮子也晃的脱皮,把网上这些样式给老爹过目,都相不中,就让照着家里以前那个就行,怪得劲儿的,改轻一点,窄一点,再短一点……
于是,才有了这个帖子

楼主:
这推出去丢人不?我是趁着天黑没人出去试了一圈,就怕做的不美推出去让人笑话,这十里八乡的,老脸往哪搁嘛

网友:
这个制作的有特色

网友E:
用个充气胎最好,这种轮胎只适合走硬化的路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更大的轮子,轮子大了肯定轻快,轮子宽点走软地不容易陷下去。
但是轮子更大,货物距离地面的距离 ...

那样不会陷在地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充气胎最好,这种轮胎只适合走硬化的路面

考虑过用充气胎,淘宝上有电动车的那种充气胎,直径合适,就是孔太小,只有10毫米吧,轴悬伸有些大,估计会拉上百八十斤的东西,怕轴扛不住。其他充气轮胎外径都比较大一些,轮胎越大,越悬空,就必须加宽车子,最起码手把那里要宽很多,这样扶着才不容易翻车。这个推车是给老爹做的,看他的想法,是要放小三轮上,昨晚老爹也确实要这么干,这么一来就更不能宽大,跟我当初的想法一致。老爹的要求也基本符合,轻,没装轮子的时候,一根指头可以勾起来,最重的物件就是那俩轮子。体积也基本符合要求,可以放小三轮上不耽误事,今天回家在三轮车上做个固定环,用来卡住小推车。还有就是实心胎免维护,对我这懒人来说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
看轮子和轴承支撑座,感觉轴承支撑座有的单薄。

网友:
地里上了泥进去估计难整啊

网友: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不会陷在地里吗?

田间小路没那么软的,常年“人工步进式压路机”不断碾压下没有虚土,独轮车走田埂子,垄道里,也比较硬实。其实菜地到柏油路,不过十几二十米路,随着老爹年纪越来越大,扛东西或者抱东西走这么远,也力不从心了,但凡有可能,父母一般不会给子女添麻烦,所以老爹只要说了,我就照意思来就对了,再说又不是什么难事,磨指头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