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一根micro B3.0转A母线

楼主(2023-05-31):
平板电脑用的,把一根双头micro B线剪断,这线真好,双屏蔽带抗拉绳,3.0部分单独屏蔽,废了很大劲才剥开,截取一个坏的3+1hub的3.0母座,一次焊接测试成功,最后热缩管封一下。

网友A:
一看这个线材就不错,可以上机测一下

网友B:
你为什么这么优秀?   不过3.0信号这样手工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线材就不错,可以上机测一下

线材太好,花了几个小时接了一根,剩下半截暂时留着吧。接了个3.0hub,正常识别。

网友:
实测USB3.0容易收2.4G(WiFi手机蓝牙无线鼠标)等干扰,屏蔽露一点就会影响信号。
我做USB3.0线用了金属外壳和金属箔包住了公母头。外壳和屏蔽网也接上了。

网友C:
线长了,再好的线也会出问题。

网友:
我买了线才。还没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长了,再好的线也会出问题。

原来长80,分了60+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这么优秀?   不过3.0信号这样手工韩没问题?

平板用的,也就测试一下,平时只用2.0接键盘鼠标。

网友:
线的质量不错

网友:
双屏蔽带抗拉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板用的,也就测试一下,平时只用2.0接键盘鼠标。

只用2.0的话,标准的MICROUSB转A口母的OTG线就可以用,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2.0的话,标准的MICROUSB转A口母的OTG线就可以用,没必要这么折腾

试过有点松

网友:
3.0确实非常容易与2.4G的WIFI、蓝牙信号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