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企业路由器ER3220,双WAN口接入的问题

楼主(2023-05-31):
如题,有个小宾馆,现在用的TP er3220企业路由器,10几个ap。

接了两条500M宽带,一条电信,一条联通。本意是两条宽带,万一有个出问题的,不影响客户上网。

路由器设置双WAN口,显示两条宽带都在线。

因为本地是乡镇,宽带经常出问题,现在发现其中任何一条出问题,整个路由器都不能上网了。必须再改成单wan口,接能上网的那条宽带。

想问一下大侠,这个企业路由应该怎么设置能保证,即使一条宽带出问题,不影响上网。

网友:
随便一个能刷OP或者爱快的路由器都行吧

网友:
TP的这个没有用过,无法提供建议。应该是可以的,你咨询下tp的客服。
软路由倒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
应该咨询客服,确定有无此功能

网友:
建议你换高恪吧,TP也就家用了,做维护还是用高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