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玩具厂众仪真不是白叫的

楼主(2023-05-31):
首先我不是可以喷众仪,但是看到那个炸ZTX的帖子,我也是真金白银买的好几个ZT219就不能说说 感受吗!

1.手头也有好几个众仪的表,但是玩具厂的外号这不是白叫的

补充说明;第一代产品吗,有问题是正常的,福禄克的87V还有抹不去的黑历史呢,搞的福禄克直接重新设计PCB(不知道的直接网上搜索看视频)

2.先不要说布线问题,ZT219虽然是一代神表,但是这个表是我最不喜欢的,虽然分量程校准非常的精准

3.ZT219算是玩具厂的完美代表,因为使用购入了好几个,那个故障率真是没法说了

4.(1)转盘卡扣断,黑塑料用的实在是太差了,太容易老化,这一点拆过的人都知道
   (2)布线错误,(老传统了,这个不谈)
   (3)测量电压的反转偏差简直就是抽奖,有的有,有的没有
   (4)表笔插孔晃动,造成经常测量电阻偏差,虽然变差不大,但是就是有偏差,晃动一下说不定就好了,烦
   (5)背光不均匀这个不能算问题,但是第一代的这种设计确实没有后面产品出的好
   (6)等等,等等,虽然说不能一美遮百丑,但是问题确实太多了
    (7)没有一点点的屏蔽措施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表收到干扰确实太厉害了,放在电脑旁边试一试就知道了,胡子拉碴的

5.后期出来的ZT-Y和ZT-225等等真是改进的非常的多,总算摆脱了点玩具厂的口号

6.但是众仪没有像福禄克一样重新设计,还在不停的生产,一点也不改进,到现在PCB的布线依然不改,这玩意一点都花费成本,,,,

7.要是用众仪的表,ZT219普通人我是劝退吧,还是买225 ZTY等等后期改进型号,

补充一下;ZT219和ZT225的0660程序是不一样的,具体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可以看贴吧的八筛子,那个人自己玩还买了一个福禄克8588A,听说订货就花了半年时间!~~

网友A:
拨盘问题,两个表都是,电阻档,拨一次一个底数值,有时几个欧姆,有时几十欧姆

网友B:
主要是它屏幕真的不行,其他还好吧
当然我的109测市电炸了,也就不修了,幸亏买的便宜,不心疼,不值得再修或者买主板了

网友:
新出的示波表咋样

网友:
大人的玩具,别太天真,带入现场,调试完成,直接扔给客户,落下一个好名誉,一举两得,众仪就是给工程师干这个事的。

网友C:
感觉众仪的pcb不太行,有点太薄了

网友:
幸亏我没有下手,买的估计都是注重颜值的。

网友:
我那9块9的890,买来后,两极管档短接都不带响的,后来用细砂纸把表笔蹭了蹭才通电

网友:
仪表仪表,要么按仪生产,要么按表生产,唯独不能按玩具生产,对自己对消费者都都没好处
一旦给人形成玩具概念,刻板印象是很难改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拨盘问题,两个表都是,电阻档,拨一次一个底数值,有时几个欧姆,有时几十欧姆 ...

所以就转让账号了?退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就转让账号了?退坑

转让账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众仪的pcb不太行,有点太薄了

主要是PCB漏电,这一点真是头疼的很,但是一个价位的ZT225完全没法和UT61B+比,被优利德打的妈都认不出来了,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它屏幕真的不行,其他还好吧
当然我的109测市电炸了,也就不修了,幸亏买的便宜,不心疼,不值得再修 ...

如果用对档位测220V交流还炸了,那样的表直接扔了。

网友:
一旦给人形成玩具概念,刻板印象是很难改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对档位测220V交流还炸了,那样的表直接扔了。

去年厂里监控改造,走的时候安装师傅把手枪钻、万用表、网线钳、万用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全留下了(其实这些玩意已经加在工程款里了,只是没体现在发票清单上),然后那个表某次也是量市电时忘调档位了,然后砰的一声,表笔的铜丝从香蕉头的尾部炸开后整根从线皮子里给崩了出来,后来自己拿硅胶线把坏的替换掉修复了一下,结果表竟然没坏,接上后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厂里监控改造,走的时候安装师傅把手枪钻、万用表、网线钳、万用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全留下了(其实 ...

所有档位都还正常吗?

网友:
你自己的zt219坏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对档位测220V交流还炸了,那样的表直接扔了。

我用的交流档,但是它自动的,当时显示的,mv
我觉得按理说,它应该自动跳转到高档位的,就没管,直接和另一个表一起测量了市电
然后就是两个表一起烧了,109是烧了主控,另一个表是烧了个电阻

当时如果我调整到900v,那估计就没这事了

网友:
众仪就是给工程师干这个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交流档,但是它自动的,当时显示的,mv
我觉得按理说,它应该自动跳转到高档位的,就没管,直接和另 ...

mV档不经过10M输入电阻,炸了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