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一次的充电器,充电时电池漏液炸了

楼主(2023-05-31):
上一次的充电器,充电时电池漏液炸了

之前发过的一个两节镍氢电池充电器(6槽,2对4个5号电池的,1对2个7号电池的),本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947-1-1.html

后来又绘制了相关部分的电路图发了一个帖子,本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630-1-1.html

结果,前两天因为对一节南孚的“聚能环”充电,晚上忘记拔下来了,半夜漏液,短路,炸了,导致一个插排的电源线也烧断了,

用的南孚电池,一节在石英钟上,一节用在鼠标上,之前冲过,能再用1-2月左右(新电池用到不行时第一次充电后的情况,再后应该就没有这么长了),大约充3小时多吧。这次是睡觉忘记了。

目前住的地方手头只有这一个充电器(之前帖子提到过),且是必须两节串联充电的,当时串了一个镍镉电池。

没办法得想办法

拆开,检测,运气还好,只是保险“电阻”烧了,用一段细铜丝代换,好了。不然,就没有5号7号电池的充电器用了。

为什么保险“电阻”要加个引号呢?看后面图就知道了

下面是图。

网友:
碱性电池充电好使不?能反复充多少次?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翻船。
根据研究资料,碱性电池充电电流要在0.02C左右(约30~50mA)小电流慢充,再充电后放电容量也不到原本的一半。
由于碱性电池漏液风险太大,镍氢电池又便宜。我的碱性电池用完就扔免得放着也漏液。

网友:
碱性电池可以充电吗?

回答是肯定的,碱性电池也能够充电,但这里有许多技术问题,比如,大电流充电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

在低于0.1C充电的条件下,碱性电池可充电20次,不过这不同于二次电池的充电过程。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只能在部分放电下进行充电不可能象真正的可充电电池相同被深度放电后充电。

碱性电池充电只是部分充电,一般将这种方式称为再生,再生概念进一步说明了碱性电池的充电特点: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可以,只是它是再生充电,有别于充电电池的真正充电。

再生充放电的局限性和短暂的循环寿命决定了碱性电池的再生是很不经济的。为保证碱性电池的成功再生,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步骤/方法
1、在放电率适中的情况下将电池的初始容量放电最多30%,同时放电不应低于0.8V,再生才有可能。当放电容量超过30%时,出现了二氧化锰阻止了进一步再生。容量的30%和放电电压0.8V要用适当的设备来,但这些设备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处此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这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条件问题了。

2、用户可购买一个上述的专用充电器来再生。假如用其它的充电器,碱性电池能充电吗?安全隐患太大了,一般情况下,镍镉、镍氢电池的充电器不能用来为碱锰电池充电,因为这种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太高,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出现气体,假如气体冲出安全阀,就会漏液。再进一步讲,假如安全阀失去用途,甚至会发生爆炸。如在生产中模具不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它会发生,特别是没有正确使用电池。

3、再生所要的时间(大约12小时)是超出了放电时间(大约1小时)。

4、20个循环后电池的容量将降到初始容量的50%。

5、专用的设备要三个以上的电池连接,假如电池的容量不一致,再生后又会出现别的问题,这可能导致电池电压成负值假如将再生了的电池和没有使用过的电池在一起使用就会更加危险。电池反转致使电池内部出现氢,有出现高压的危险,导致漏液甚至爆炸。在不同时具备一致性好的三个电池情况下,碱性电池能充电吗?显然很不必要。

网友:
电源要是炸了直接换个铁心变压器

网友:
这种串充,对电池一致性有一定要求。

网友:
学到教训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有必要这么省吗?

网友:
充电最好还是有人照看 不要因小失大就得不偿失

网友:
充电器最好还是能充满自停的那种,这种不带保护的充电器稍不留神只会给电池带来伤害。

网友:
且是必须两节串联充电的,当时串了一个镍镉电池。拉郎配 后果严重。

网友:
碱性电池漏液风险大,再充电的意义不大,用完直接扔。

网友:
碱性电池能充电,但需小电流慢充,但如此一来不经济。

网友:
碱性电池不要充电

网友:
普通碱性电池没必要充电,即使充进去了自放电也非常严重,没什么实用价值,而且非常危险

网友:
操作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网友:
一次性电池充电有点危险啊,下次用个定时插座吧

网友:
壳子不错,里面用料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