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制作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5-31):
外面的点焊机控制板很多 但是大电流mos管板和控制板做一起的找不到,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开始是集成充电的,但是小电流充电模块实在又热又慢,并且还是摆脱不了220v转直流,所以再做了这个版本,干脆直接采用220v电源充电,现在lusc的方电容价格超高,故采用低成本的圆超级电容,10元一个的led-5v40a电源,20个40sc228,如果需要节约成本,可以用lr3713,控制极弯一点也能焊接,黄铜螺丝的导电特性还不如铝,紫铜螺丝实在太贵,接近5元一个,所以采用紫铜丝杆锯下焊铜螺母的方式,保证性能节约成本,tl494电源的改造如有需要下次放出,具体就是加一个17v辅助电源给tl494,辅助电源变压器中间抽头8.5v给点焊机控制板供电,原来5个电流取样电阻保留2个就是20a,保留4个就是40a的充电电流,控制tl494第4脚来控制充电,
从0v充电开始,2个电容电压始终均衡保持一致,18650电池,焊接0.15镀镍带,焊接参数5v电压脉冲5ms,如果采用2电容,脉冲时间需要12ms,如果采用4电容,则为7.5ms,所以推荐4-6电容,放电散热风扇经过实践,可以不用,因为加了散热铝板,温度不高,pcb为力创,原理图,hex文件,见附件,t1为手柄触发延时,p1为脉冲1宽度,t2为脉冲间隔,p2为第2脉冲宽度,sv为设置电压,cv为电容总电压,c1,c2分别位2个电容电压。
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出错或不足,请多多指教,谢谢。
朋友说加个开关机更好,所以发个加了开关机hex文件

网友A:
这个是我需要的,做工漂亮,可以点焊0.3的镍片吗?来一点焊点的效果图看看。还有如果还有余板,帮忙做一块控制板

网友B:
除了焊笔部分,基本到位了。 电容是小了点,不知多少F,方的现在好像货少价高。 当年30元一个,还能挑挑拣拣。

网友C:
这个能点0.15紫铜么?

网友D:
觉得6个电容3并两串不大科学,输出电压低了,所以在其它连接部分下了血本,以减少线损,超级电容的特性没有充分发挥。不如改成二并三串(或四串或二并四串)这样电压高了,各部分的线损可以很好抵消,花同样的材料,效果可以大大提高。

网友D:
还有,充电电流取20安培也夸张了点,这是储能式焊接,每个焊点每次消耗的能量并不多,我用2安培充4串的3000F电容,也完全供得上点焊用,又不是生产线机器人焊接,一个人业余焊接,2安培足够,就算你动作极其神速,4安培也够了。钱没花在刀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6个电容3并两串不大科学,输出电压低了,所以在其它连接部分下了血本,以减少线损,超级电容的特性没有 ...

我的就是,,只1并3串,arduino控制, 1ms就点的很好了

网友:
这个是我需要的,做工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需要的,做工漂亮,可以点焊0.3的镍片吗?来一点焊点的效果图看看。还有如果 ...

0.3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焊笔部分,基本到位了。 电容是小了点,不知多少F,方的现在好像货少价高。 当年30元一个,还能挑挑拣 ...

单个电容2.7v3000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点0.15紫铜么?

说实话,没有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6个电容3并两串不大科学,输出电压低了,所以在其它连接部分下了血本,以减少线损,超级电容的特性没有 ...

曾经测试国,3串电压过高,火花非常大,效果没有2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充电电流取20安培也夸张了点,这是储能式焊接,每个焊点每次消耗的能量并不多,我用2安培充4串的3000 ...

我充电电流取了30a,否则实在太慢了,充到5v要很长时间

楼主:
这些是我曾经做过的部分电池

楼主:
这些是我曾经做过的部分电池,电容焊机焊接18650电池都非常轻松,电容焊机我也做过5个版本,这是最后一个版本,周末把东西翻出来喝酒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电电流取了30a,否则实在太慢了,充到5v要很长时间

也就第一次冲电时间长电 以后都是保持在满电状态  就不需要那么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测试国,3串电压过高,火花非常大,效果没有2串好

火花大不是电压高的问题,而是时间设的不合适,只要时间设的合适,没有火花的,我那个4串的,充电到10.2伏,时间设短了,火花就大,时间合适,就没有火花。还有,你的这一套,由于是三并,充电电流就大,而且便宜法拉电容漏电较大,也造成了电压升高慢,如果多充放几次,漏电会逐渐减小的。

网友:
举个例子,现在有很多用12伏电瓶的点焊机出售(电瓶满电有时会达到14伏),如果是电压高火花就大,那些12伏电瓶的岂不都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