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朗科SSD不记得哪年买的啦,成功开卡复活

楼主(2023-05-31):
故障是不能启动电脑,重装系统搞不完就重启,然后重新格式化确发现格不了,然后直接网上看到这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781&highlight=SM2258XT%2B%2B1024B

于是抄作业来一波。
外观

主控

颗粒

设置界面

成功后准备当个移动硬盘,实际使用中发现传输速度不对

一开始还有20M/S,后来就掉下来就上不去了,求大佬解惑。
附上开卡工具。。。。。
突然发现不会上传工具,有想要的可以加我私发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嘛

网友:
文件那么零碎,复制起来掉速很正常,何况这还是个TLC

网友:
最简单学会开卡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拿2258XT开刀,非常容易上手的主控。

楼主:
今天测的速太低了吧

网友A:
缓外 小文件这个速度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外 小文件这个速度不是很正常吗

我看别人的都是400MB左右。缓外是什么意思,小白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都是400MB左右。缓外是什么意思,小白虚心请教

tlc模拟slc缓存,出缓存都会掉速,而且你这个是小文件,多个小文件比单个大文件速度更慢,(个人的一些看法,可能有些不对)

网友:
你的是USB2.0,速度当然慢

网友:
能动手就有提高,不过这个真没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的速太低了吧

这是插在SATA 2.0口上测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都是400MB左右。缓外是什么意思,小白虚心请教

2258XT属于无缓存方案,就得依赖系统缓存和主控提供的SLC Cache也就是片上单独开一片1bit读写单元的全速区域用来当内部缓存用以提升速度,但是这个虚拟缓存是有容量的,一次写入过多过于频繁的话就会往外倒数据以TLC也就是3bit位的模式写入,就会出现超过缓存区域的时候速度暴降的问题,所有无缓存方案的TLC以及更新产品都是这样,要全盘全速还得看SLC/MLC,或者买2258G/H主控配合三星颗粒全盘不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属于无缓存方案,就得依赖系统缓存和主控提供的SLC Cache也就是片上单独开一片1bit读写单元的全速 ...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吗?简单说缓外就是指没有硬盘内的真实缓存区,需要外部提供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吗?简单说缓外就是指没有硬盘内的真实缓存区,需要外部提供缓存。 ...

缓外:需要外部提供缓存。学习了。

网友(2024-01-11):
这速度,大号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