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钢丝网如何补比较保险?

楼主(2023-05-31):
钢丝网,如果小范围破损后打补丁,除了焊接,还有啥方法比较安全?

比如补丁如下:

谢谢各位!铁丝扎总感觉不妥。胶合接触面积太小。手头有丁烷喷枪,但估计融不了钢丝。

网友A:
碰焊,氩弧焊

网友B:
点焊,就是论坛里DIY比较多的那个电池点焊机
再是锡焊,不过需要用酸性的助焊剂,不锈钢助焊剂啥的
锡焊强度会弱不少

网友:
用焊锡试试,太细的话不适合氩弧焊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就是论坛里DIY比较多的那个电池点焊机
再是锡焊,不过需要用酸性的助焊剂,不锈钢助焊剂啥的
锡焊强 ...

点焊机正负极笔怎么接触钢丝呢?这钢丝很细,不如镍条接触面积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焊,氩弧焊

没设备啊

网友C:
昨天刚好去孩子学校,看见学校的教室楼外面都有钢网,完全是用一根钢缆编织成,每个交叉都有一个十字形的铁片固定。我猜是用什么便携式的机器加工而成的,网上应该买得到。

网友:
看看烧烤架焊接方式

网友:
用点焊机点焊更好吧。

网友D:
1. 点焊机用两个铜块代替焊针,分别压在两根钢丝上进行碰焊。
2.. 现在一种低温的万能铜铝焊条,用小喷火枪就能焊,不知道什么材质,好像比铝硬。
3. 细铜丝或铁丝缠绕再焊锡加固

网友:
7楼的不错,有专用的钳子,少的话,直接上老虎钳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正负极笔怎么接触钢丝呢?这钢丝很细,不如镍条接触面积大啊

10楼正解,很细的话先把焊接时间调小试试,不行再慢慢调大,不然钢丝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点焊机用两个铜块代替焊针,分别压在两根钢丝上进行碰焊。
2.. 现在一种低温的万能铜铝焊条,用小喷火枪 ...

嗯嗯,感谢。很全面。点焊机如果diy(有套件),用汽车的锂电应急启动电源可以吗?输出也是12v,瞬时电流可达100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好去孩子学校,看见学校的教室楼外面都有钢网,完全是用一根钢缆编织成,每个交叉都有一个十字形的铁 ...

这个思路不错。只不过我的钢丝网才1个多毫米线径。

网友E:
如10楼所说,如果这玩意不接触超高温(也就是能把焊锡烧化的温度)的话网线里的铜丝抽出来,给交叉的地方捆个两三道,然后焊锡加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10楼所说,如果这玩意不接触超高温(也就是能把焊锡烧化的温度)的话网线里的铜丝抽出来,给交叉的地方捆 ...

嗯嗯,无高温,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F:
哈佛H6前杠中网?  如果普通地方的直接买一块新的换上,也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佛H6前杠中网?  如果普通地方的直接买一块新的换上,也不贵

汽车上竟然有这种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上竟然有这种玩意?

有一款哈佛H6前面中网就是不锈钢网,同事的就是这样的,具体哪个型号没研究,反正屁股上带着H6,

网友:
还是使用卡具固定比较方便,焊接的话应该在比较粗的部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