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的自然风,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3-05-31):
格力,美的,各大品牌都有类似产品。贵不少。有的挡风板还可以180度旋转,风向花样丰富。

柔和风主要靠上图这种微孔。用处是有的,只不过我们清理过空调都知道,出风口更容易攒灰且部件越多越不易清洗。

求喷。

网友A:
让电机呼快呼慢 不也是自然风吗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自然风是夏天的雷阵雨之后,雨水和闪电造成的臭氧和氮氧化合物令空气非常清新!
空调吹出来的都是VOC污染的风。

网友B:
鸡肋功能吧,空调把房间温度降下来就好了,反正我是不敢直接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肋功能吧,空调把房间温度降下来就好了,反正我是不敢直接吹

直接吹有时候难免。不过它这种自然风,风向调节更为丰富,应该可以改善冷热空气分层的问题。

我膝关节怕冷,无论变频定频,确实感觉近地面温度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电机呼快呼慢 不也是自然风吗

这种空调贯流风扇也确实不一样,成本高于普通的

网友C:
空调加循环扇就很好了,这什么风都是鸡肋。

网友D:
不鸡肋吧   日系空调的优势就是柔和风做的好, 硬件跟国内差不多

网友:
这些都是噱头。

网友:
下一步就叫“自然疯”

网友:
简单说就是防直吹,也不是什么智商税,就是技术手段起个名字而已

网友:
机器吹出来的风也叫自然风?!

网友:
降温即可,不需要这些没用的

网友:
冬天大北风也叫自然风,那个更自然,尤其是在室外。空调只要不直吹人另外温度不要太低就没啥,其他 的都 是锦上添花的

网友:
搞个噱头好当创新弄钱

网友E:
变频就可以了,其他都是噱头,骗钱而已。其实使用时,只要将挡风板朝上,冷风吹向天花板以后,再回旋到人体,就不会像直接对人吹那样,容易使人感到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加循环扇就很好了,这什么风都是鸡肋。

唉唉。其实吊扇就成,或者空气净化器,都能把冷热空气打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鸡肋吧   日系空调的优势就是柔和风做的好, 硬件跟国内差不多

嗯嗯,这是我发帖的心理支撑。因为现在国产的用料,能效比都不差的。日系唯一的优势也就是这些附加功能开发了。比如红外跟踪,追着人吹风,制暖时很舒服。

网友:
直接对人吹,容易使人感到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就可以了,其他都是噱头,骗钱而已。其实使用时,只要将挡风板朝上,冷风吹向天花板以后,再回旋到人体 ...

首先,挡风板朝上,最多平吹,做不到朝天花板。然后,变频只是解决忽冷忽热,冷热空气分层体感不匀的问题依旧存在。

当然,解决方法是有的。我讨论的是不借外力,单靠空调自己。说白了,这种附加设计就是太贵,否则我就下单了。也奇怪,空调现在很卷了,几个打孔塑料片也没几个钱,怎么就贵几百上千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