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JBC245银钎焊烙铁头教程(ZVS版)

楼主(2023-06-01):
买了5个jbc245原装二手烙铁头,收到货只有一支是穿孔的,其余4支完好。但我需要一个小刀头,一个大刀头,一个8c马蹄头,只好“忍痛割爱”了,把穿孔的一支,尖头一支,3D一支进行银钎焊上新的烙铁头。原装头子是亚接的,我没对应设备,只能用银钎焊的方式,银钎焊的有点就是没缝隙,热传导更快。另外我是用来焊接电池铜排,大头子热熔大,更有利。上次给T12做头子嫁接,有坛友私信我问详细步骤,那么这次仔细说说。

收到的5支头子

如果是普通焊板子,936烙铁头就非常适合给jbc245嫁接。我手里有一支10年前买二手t12时顺便买的936头子。这个头子当时卖家介绍是原装白光头子,买了这么多年,终于用上了。

但焊接完我发现这种头子并不适合给jbc245做嫁接。因为这种头子镀镍太薄了。基本就是为了防止氧化而镀。一打磨就漏铜了。

先拆jbc245头子。这个头子是压接的。要先打磨两边,再暴力拆下。

这里可以看出原装头子镀镍是很厚的,大约有1mm厚度了。

打磨下氧化了的部位

准备205烙铁头子

切割好,打4mm孔

给936头子也切好

准备银焊条。当然也可以用磷铜焊条,只要熔点高于烙铁发热温度,好焊接就行。银焊条中银含量越高越好。

助焊剂必不可少。可以让焊条更加流动。

加热设备,ZVS加热,也可以用喷枪,煤气炉等。很多人说ZVS焊接更好,不会伤到里面的线,这里我不知道不做评价。

30v  10A(限流),功率管没加散热片。轻点用。

烙铁头里加1/3的焊条,一点助焊剂,助焊剂不用太多,不然流出来会腐蚀烙铁头

焊条都融化了就把烙铁芯放进去,慢慢往下旋转,让银焊条均匀挤在缝隙里。等到烙铁芯全放进去后,关闭电源,自然冷却。这里注意烙铁芯别歪了。

焊接完毕。打磨氧化时才发现原装936烙铁芯镀镍太薄了,一打磨就漏铜了,还好刀头部分没事。205烙铁芯5.5元一个,原装二手JBC烙铁芯15一根,自己组装下还是很实惠的。

既然要实惠,控制器肯定不会贵了的,那就纯模拟控制器~616改,这个后面发帖说。

网友:
245的头子,购买地址?

网友:
我闲鱼买的二手芯13元/,助焊粉不要加太多,加热后变成那个水有腐蚀,加太多会流到外面,外面建议不要打磨,就算你打磨好看加热用几次也会发黑,而且打磨后容易生锈

网友:
感谢楼主教程,学习一下
前两天100包邮整了10支穿孔头,到手3支只是氧化没有穿孔,刮了刮就救回来了,剩下的准备也用银焊嫁接936头子就等材料到货了

网友:
赞一个,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期待楼主的616改法

网友:
看着也想升级成jbc245

网友:
那个厚镀层是铁,不是镍,因为铁比较耐腐蚀,紫铜导热快,所以烙铁头就是紫铜内胆,外镀一层厚铁,还有一些其它的耐腐蚀的镀层,不过比较薄了

网友:
换头的见过,用银焊条的头回见

网友:
还没用过T12,感觉用的少随便整支用,用来做常用工具确实得整个好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准备试试

网友:
改的不错,这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头重脚轻的感觉,镀镍层损坏了可以尝试再镀一层镍,网上有卖镀镍药水的,找点镍片加个可调电源就能自己在家镀镍了

网友:
J B C和T12的加热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得做个记号   616改法

网友:
只有围观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