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带扭力环的无刷冲击批是真的有冲击属性吗

楼主(2023-06-01):
不带扭力环的冲击批一电一充好像都是2百多,带扭力环的就便宜一半了,介绍上写着是冲击批,但看着又不太像,更像电钻换了个头,感觉只能算个扭力批。知道的兄弟来说说看
最近想装备个冲击批,小巧点的,不干重活,因为没用过,不清楚喜不喜欢(但是有人说过用了冲击批就不想用电钻了),所以也不想花太多钱,1百左右是我的心理价位,但如果图上那种1百的货没冲击的话就不考虑了,2百的正宗冲击批也能接受,再贵就算了。请大家推荐机型,最近有活动的话也请提供下信息,感谢

网友:
图片那个左看右看也是普通锂电钻,只是主输出轴换成六角夹头。

1百多价位以下,我用过雷力迅的冲击扳手,但是起速太快,感觉不适合拧螺丝。卸螺母还可以。

那就剩下2百多价位以上,品牌的冲击螺丝刀了,某视频网站有评测,拧长螺丝开始是正常旋转,到后部需要大扭力时,听到声音变成了打击声。

网友:
就是个换了头的锂电钻

网友:
这个就没有夹头崩电钻。

网友:
看似有点山寨

网友:
就是换了个头

网友:
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A:
有一把东城的。用起来还阔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把东城的。用起来还阔以。

价格也上去了

网友:
当然没有了。

网友:
直接无刷的,东成就行

网友B:
冲击批是没有扭力环的,冲击扭力可以通过电机转速调整,且调节范围较窄。带扭力环的都是扭力批,没有冲击力,硬扭。

网友:
都 写有起子机了 肯定 比不了电扳手

网友:
这种属于扭力批,不属于冲击批。冲击批带打击块的。这个看外观应该不带冲击块。

网友:
很期待带扭力环的无刷冲击批上市

网友:
图中这个肯定是没冲击的,有也是钻墙的冲击,你说那种日立好像有,价格估计要上千,国产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是没有扭力环的,冲击扭力可以通过电机转速调整,且调节范围较窄。带扭力环的都是扭力批,没有冲击力 ...

松下有带扭力的冲击批,松下好几个型号的电锤都带扭力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是没有扭力环的,冲击扭力可以通过电机转速调整,且调节范围较窄。带扭力环的都是扭力批,没有冲击力 ...

有二合一的纽力冲击批的,只是帖子这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