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Pro(10.5寸)不开机不充电-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6-01):
儿子同学爸爸的iPad Pro(A1701),说不开机了,充电无反应,实测有0.6A的充电电流,但屏幕无任何显示

拆机先,这款屏幕有点难拆,不能立到90度,只能斜着,用短柄螺丝刀才能拆下屏幕排线铁片上的2个螺丝

取下屏幕

拆下主板的屏蔽罩,不好的是已脱落两个螺丝柱,看来是被摔过

直接插充电线,放热成像仪检测是否发高热元件,发现有三处高热

用万用表检测发热元件电容,发现阻值为0了

看看点位图,此网络是主供电

用镊子指向怀疑的电容,热成像仪上再次确认下位置,此位置是WIFI芯片的主供电滤波

取下被怀疑的电容

测试主板的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了,取下的电容忘记测试阻值拍照了,直接就丢了

把脱落的螺丝柱焊好

装上屏蔽罩

装上屏幕

插充电线,电流瞬间到达2A多,屏幕很快就出现苹果LOGO了

逐步增加到15V2A快充了,此时也已开机进系统了

完美修复不开机不充电故障

有鸡腿吃了,真爽!!!
END

网友:
顶帖。上个帖子楼主没用热成像,这次用了。

网友:
热成像仪帮了大忙。

网友A:
三处 怎么定位是这一处?

网友:
热成像仪帮了大忙

网友:
有热成像仪,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
这是经典的故障,很多类似故障实际上就是主板电源电路导致的

网友:
高手,设备也很高级,修理过程干脆利索

网友:
看了楼主这么多维修贴,感觉是不是有热成像都能省下一大半的维修时间了

网友:
看来维修装备要升级了

网友:
电容老是坏,没有热成像仪只有松香烟雾大法了

网友:
热成像,维修利器啊

网友:
热成像仪检测发高热元件,快.准.狠

网友:
精良的检测设备。

网友:
苹果的设备内部真工整

网友:
有热成像仪,再也不用松香大法了!

网友:
热成像,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工具才是第一生产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处 怎么定位是这一处?

自己慢慢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