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研究一下UT117C这个表的线性表现是否奇怪。

楼主(2023-06-01):
吊着大家胃口的UT117C终于尘埃落定了,688元/只,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在pilipili上看到了测试录像。(感谢奇林机电老板辛苦付出)然而,作为粗略的测试,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譬如@dayibalang 提出的线性奇怪问题——此UT117C样品至少有两个毛病,一方面是0V显示出一个很负的误差,另一方面是6V上翘很严重。另外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从

楼主:
后半截文字没发上,补一下

网友:
我就是来看8558A的

网友A:
看来这就是hy3131本身的特性了。估计是为了和f117对标才硬做到60000,其实得不偿失。朋友的测试印证了 @争锋麦芒 的猜测,虽然没超差,但做20000是精品,做50000字是正常表现,做60000就是狗尾续貂。
最后,我原以为没多少人会认真看我的分析,看起来还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

网友:
八筛子,发一个厂家的校准方法,这下稍微明白了一点,为何厂家是从3字开头校准的,而且是300V 500V,交流档位也是需要校准的,

调试方法:
1、短接“SW1”跳线进入校机模式,拔动拔盘到电阻档开机自检完成后,按SELECT键可依次校下面选项,如某项已校准或不用校,可按SELECT键跳过:
A、DC300mV(按REL键+按HOLD键-)
B、DC30mV(按REL键+按HOLD键-)
C、AC300mV(按REL键+按HOLD键-)
D、AC30mV(按REL键+按HOLD键-)
E、校电阻,短接输入孔待数值稳定后按REL键校底数。再输入30K校准。(按REL键+按HOLD键-)
F、温度,输入悬空校环温。
2、转动拔盘到电容档校(100nF,1uF,10uF)。注:在自动量程下按REL校底数。
3、转动拔盘到电压档校按SELECT键可依次校:
DCV(3V,30V,300V,500V)(按REL键+按HOLD键-)
ACV(3V,30V,300V,500V)(按REL键+按HOLD键-)
4、转动拔盘到uA档校按SELECT键可依次校:
DC uA(300uA)(按REL键+按HOLD键-)
AC uA(300uA)(按REL键+按HOLD键-)
5、转动拔盘到mA档校按SELECT键可依次校:
DC mA(300mA)(按REL键+按HOLD键-)
AC mA(300mA)(按REL键+按HOLD键-)
6、转动拔盘到A档校按SELECT键可依次校:
DC A(3A)(按REL键+按HOLD键-)
AC A(3A)(按REL键+按HOLD键-)
8、校机完成,转动拔盘到OFF取下短接帽。
注意事项:此机进数比较慢在校的过程中要等数据稳定下来再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就是hy3131本身的特性了。估计是为了和f117对标才硬做到60000,其实得不偿失。朋友的测试印证了 @争 ...

我上传了一个厂家的HY3131的校准方法,这下我是稍微明白了,为何是从3字头开始校准的,原来真还是 50000字就是能力极限了,也难怪超过500V以上偏差有点大,校准点都是30V 300V 50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了一个厂家的HY3131的校准方法,这下我是稍微明白了,为何是从3字头开始校准的,原来真还是 50000 ...

我觉得楼主最后一句1%说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最后一句1%说得好

客观的说一句,这句话原理上是对的,但是国内除了优利德还愿意出新品,其他各个厂家都是老态龙钟了!而且优利德最近也是出百元以下的手动挡改进型号,中高端的也出的少了,福禄克的287不更新,优利德连旗舰的外壳的不敢定了!

网友:
奇林卖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了一个厂家的HY3131的校准方法,这下我是稍微明白了,为何是从3字头开始校准的,原来真还是 50000 ...

所有ADC都有这个事,接近量程两端的时候线性会下降。单端输入ADC整个量程的线性可以用二次函数拟合(正负不对称),差分输入的ADC用三次函数拟合(正负对称)。
多数积分万用表ADC都是单端输入的,以黑色孔为地,有翻转误差。
多数sigma-delta万用表,也就是单片机万用表,都是差分输入的而且可以CHOP,一般没有翻转误差。(但不代表没有线性误差,只是对称罢了)
比如这个Yellow皮,具有-20.2V~+20.2V输入范围,但实际官方只承认-12V~+12V的线性。实测的话,印象中12V以内翻转误差勉强达到0.1ppm,超出之后翻转误差会逐渐增加至0.4ppm吧我记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观的说一句,这句话原理上是对的,但是国内除了优利德还愿意出新品,其他各个厂家都是老态龙钟了!而且 ...

优利德的旗舰只是象征式的放在这里,是不求销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观的说一句,这句话原理上是对的,但是国内除了优利德还愿意出新品,其他各个厂家都是老态龙钟了!而且 ...

手持表本来就是个技术难度不大的东西,三位半够90%的需求,加上四位半够99%的需求。从1/2到3/4再到5/6基本功能上已经差不多了,更何况现在已经不少9999的了。现在的更新基本上是成本上,⊿Σ取代积分转换器,可以省去体积价格较高的积分电容降低成本,同时带来更多的设计灵活性,和噪声整形特性。mcu可以引入更多的校准点位以降低精密器件的需求,甚至有些方案已经不需要外置分压电阻网络了。
未来手持表往5位以上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一个是需求问题,一个是到了几十个ppm以下对整体的技术性能需求提高很多。未来应该是往顺应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新能源所需的高压和电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持表本来就是个技术难度不大的东西,三位半够90%的需求,加上四位半够99%的需求。从1/2到3/4再到5/6基 ...

非常赞同您的分析!
另外目前的9999表除了众仪还有没有什么品质好的推荐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赞同您的分析!
另外目前的9999表除了众仪还有没有什么品质好的推荐呢?谢谢! ...

我不熟悉具体型号。也没玩过几块表。
好像9999都是这种超范围使用的dtm方案。我没实测过不好推荐。我手里只有一块优利德ut136b+,日常用觉得基本够用。4000字,几十元,有些坛友是看不上它的。我对众仪印象比较差,不会考虑。胜利有点不思进取,近年低端日常用表没见啥突出的。优利德坛友测评很多,你可以多看看,主要看缺点,看自己能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赞同您的分析!
另外目前的9999表除了众仪还有没有什么品质好的推荐呢?谢谢! ...

超量程的表如果自己不会折腾就别买了,比如0660还是老老实实的上6000计数,9999计数的sd7501精度太差了,众仪的表也就玩玩而已,如果想玩玩就买那个示波表吧,现在官方促销294天猫包邮

网友:
国内目前没有像福禄克  是德  等国际大厂那种去深耕测量技术的研发氛围,大多数厂家都是套用芯片厂家成熟的方案,千篇一律。竞争的重点是价格和花边功能!相对来说,华盛昌,优利德,众仪,以及一些代工为主的代工厂在“研发”上还愿意花心思,但基本上就像我说的技术上没有突破,还是以套用方案改改小细节为主,也没必要去研究厂家测量细节,因为你们研究的深度,厂家工程师都未必有你们考虑的这么深!说白了,我猜测国内绝大部分厂家应该是没有真真意义上的测量技术研发团队!方案共用,方案互抄,甚至直接照搬芯片厂家的样板电路图。。。在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比较有创意的测量技术研发上,甚至不如一些DIY的产品!

网友D:
UT117C卖的不是精度,是分辨率。
60000字分辨率,规格却只有0.3%+10字DCV精度,很有创意。
厂家都标这个精度了,要求精度的可以不用看了。

从UT117C的档位拨盘设置来看,优先AC。
看B站视频介绍,通断/欧姆档,默认的是【通断】而不是【欧姆】。
这些都是注重电工用途便利。
如果是精密测试弱电为主,明显用起来会不方便。

当然,UT117C还有个用途就是给一些业余爱好者玩、研究。
这款表显示有那么多位,会不会做到更高精度呢?
从B站测试样机来看,精度是很高的。
不过,这只是代表这台样机。量产万用表,拿到手上是0.3%+10字DCV精度你也无话可说,因为规格就是这样。
何况我还遇到过UT71C新表都严重超差的情况。
一支标称100Ω的电阻,400Ω档测试为98.95Ω,4KΩ档测试为0.0958KΩ,40KΩ档测试为为0.067K。
UT71C的4KΩ和40KΩ档标称精度为±(0.3%+8字),超差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T117C卖的不是精度,是分辨率。
60000字分辨率,规格却只有0.3%+10字DCV精度,很有创意。
厂家都标这个精 ...

ut71系列可是优利德永远抹不去的黑历史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71系列可是优利德永远抹不去的黑历史啊,哈哈哈!

也许是我运气不大好,买过的全新4位半万用表胜利VC9807A、UT71C、ZT219都有遇到重要档位超差的情况。
VC9807A是遇到EBG1776排阻有问题,DCV档严重超差
UT71C是DCR档超差
ZT219是测试10V时稍微超过0.05%+3字的规格,不过测试5V未超差
都不靠谱
ZT219还算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