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种带SIM卡的对讲机 怎么改成本地使用的?

楼主(2023-06-01):
这种带SIM卡的对讲机 怎么改成本地使用的?

这种带SIM卡的对讲机 怎么改成本地使用的?
这种带SIM卡的对讲机 怎么改成本地使用的?
家里好几个没有了。

楼主:
型号M100  摩托拉  马来西亚的

网友A:
不插卡应该用不了吧?猜的

网友B:
这种对讲机有地域划分吗?记得是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能用的

网友:
伪装成对讲机的电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卡应该用不了吧?猜的

只是听听小区保安有没有干活。只是听听小区保安有没有干活。只是听听小区保安有没有干活。

网友:
改不了的,这种对讲机制式完全不同,依靠运营商流量来实现对讲的,没有了流量,也就成为摆设。因为主板架构完全不支持业余频段,连个调频FM收发电路都没有。

网友:
要用流量或电话卡的,就相当于二部手机在通活,只是不用拨号而已。改造要加无线接受和发射电路,很复杂。

网友:
网络对讲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讲机有地域划分吗?记得是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能用的

没有,本质上就是手机

网友:
应该不能改,门不当户不对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对讲机,有延迟吗

网友:
伪装成对讲机的电话

网友:
看,是物联卡,除了流量,啥也干不了

网友:
这种用卡的原理都跟普通对讲机不一样了吧,肯定没法改

网友:
买个调频的不就行了

网友:
就是网络对讲机,像微信语音通话,不需要软件而已。

网友:
没法改,这种是qchat对讲机。走的运营商网络。前几年单位进过一批,需要定制Qchat业务包月。

网友:
会不会是两种方式都能用呢,有基站的地方用手机信号,没基站的地方还是用自带发射接收电路啊

网友:
依靠运营商流量来实现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