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房子,家里装修,你们一般用多粗的线搭配使用?

楼主(2023-06-01):
以前都是拆机,现在开始拆房子了。

家里的电线你们是如何配的?
我打算照明1.5的线,
厨房插座4.0的,
挂机2.5的,
柜机4.0的,
家里其他插座2.5的够用吗?(感觉家里超过2000w的电器好像没有)
空开一般用多大?
总开关用63a的,小开关用16a的够吗?

网友A:
插座,空调 统一4平方的。 灯多的话可以单独买1.5平方的。 少的话直接4 平方, 因为买线的时候,零散的线比整卷的线贵不少。2.5的用插座小了点。后面改不了,直接用4平方吧

网友:
小开关用16a的够

网友:
照明1.5的线,厨房插座4.0的,挂机2.5的,柜机4.0的,
餐厅客厅4.0的,偶尔打个火锅也不担心,其他可以用2.5。
总开关用63a的可以,小开关用20a的吧,各个功能位置尽量分开,最好都用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B:
线管放得下的情况下,总线6,空调单独4,插座4,照明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管放得下的情况下,总线6,空调单独4,插座4,照明1.5。

现在的挂机一般都只有1000w,加上制热也只有2000w,感觉2.5的应该能对付了。4.0感觉太浪费了。

网友:
这个拆的厉害

网友:
冗余度留够,按照最大1.5倍算

网友:
厨房卫生间6平方吧万一要上小厨宝等,灯1.5平方,其他4平方,除了灯用1p开关外,其余都是1p+n漏保,建议插座分两路。所有路均用同线径线,不要火零4地1.5这种省法。

网友:
照明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00瓦,1~1.5平方都绰绰有余。挂式空调专用插座用2.5平方,排气扇之类的小功率专用插座用1~1.5平方。除厕所外,每个房间都要留3处以上插座位置。其余插座建议4平方,预留10年以后大功率电器。长期使用测试,1.5平方能带3500瓦,2.5平方能带5000瓦,4平方能带7000瓦,单独一条BV线发热是完全可以长期使用,RV线要打8折因为线头会氧化。因为见过太多RV线接线出事,老家装修全部使用BV线明装。

网友:
商家所说的4方实际上只有3.3方左右,2.5方最多2方,其他类推,当然容易忽略的电线铜的纯度,尽量找大厂的吧,可能用个几十年的,反正电线预留量越大越好!

网友:
厨房,卫生间和客厅餐厅最好走条4.0的,厨房不用说大功率电器不少,卫生间有暖气吹风什么的,有时加即热功率也大,客厅和餐厅如果插电暖,有些电暖功率也不小

网友:
我的是插座2.5的,厨房、卫生间4.中央空调外机10,内机2.5.灯1.5.电工师傅跟我说95平3房,用了16卷线,不知道有没有被偷。电线一定要用品牌好一点的达标的线材。

网友:
你说的那样就够用了,我家就是那样的,你那拆的那个梁是不是假梁啊,都裂了

网友:
插座、空调用4平方的。考虑以后有些地方要通过照明线路取电的话,照明用1.5平方的。

网友:
总开关要看一下供电局给你的表前空开有多大,最好不要超过,不然有问题先跳供电局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空调 统一4平方的。 灯多的话可以单独买1.5平方的。 少的话直接4 平方, 因为买线的时候,零散的线比 ...

要先看看,入线是否2.5,是的话,超前也是正确的。

网友:
能多大就多大吧。

网友:
资金足够的话,除了照明线路,其它地方都上大点的

网友:
关键是线要好,那些标4实际1.5不到的有屁用,多芯的软线比单芯的硬线要好(就是头要压),铜线要比铝线和铁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