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镍氢电池怎么充电激活

楼主(2023-06-01):
搞了一块8节串联的镍氢电池,参数是9.6V 2200mA,应该很久没充电了,现在电压为零,以9.6V1A电流恒流充电,充了一个多小时,电压还是在5.5V,是不是这个电池坏了?话说镍氢电池是不是有记忆效应?

网友:
没必要了,这个的记忆效应太高,就是高电压大电流冲开了,容量小得感人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拆开外皮,每节单独充电,不能充到正常值的就无用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12v1a的电源,接上充电几小时,再测电池的电压。你这个9.6v充电永远不可能把一个正常的电池充满,更何况是饿死的电池呢?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充电最起码1.35v以上的电压

网友:
以前的一个老笔记本的电池就是镍氢的,完全没法用。记忆效应太严重。还是锂电好

网友:
单独充电吧,估计有电池坏了 短路,这样你充电电压会全部加到没坏的电池上,容易爆

网友:
扒开皮看看,是不是有漏液的了。

网友:
拆开后把没电压的换掉,好的重组,

网友:
里面应该有漏液的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很弱吧

网友:
我正想说,里面肯定有一节或者N节坏了,否则不会这样。

网友:
  拆开一切明了。

网友:
最好用智能充放,2-300ma反复充放几次,拆开单节弄更好,基本可以恢复,恢复后要坚持使用,否则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拆开单独测量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
以我个人玩电池的经历来讲,这玩意没必要搞了,拆散了之后找出可以用的留下,其他的丢掉吧。镍氢电池亏电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极间短路,一般是用大电流烧断短路点,本人一般用12V电瓶做电源,短时间触碰短路电池充电,碰个两三下就测下电池电压,有电压了就放到普通充电器上充电,运气好的话能挽救回来,但是这种电池漏电大,通常很快再次恢复原样,大部分电池最终还是要丢垃圾桶。

网友:
检测下镍氢电池内阻怎样

网友:
估计得单节测测

网友:
自放电也很大,拆散了测,不行的扔吧

网友:
拆开了单独充放电试试能不能个别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