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Kingston硬盘只是一个系统盘,前几天就出现下班不能关机

楼主(2023-06-01):
,点了关机电脑没有反应,只有强制关电源,还好我用另外一个浦科特的做了系统迁移,把硬盘换了就可以,不影响工作,

网友:
读写速度才40

网友:
看着专供两个字糟心

网友:
拆一个,然后看一下SMART信息

网友A:
格式化(慢 格式化)后应该可以用,这个盘可能是迈威主控。可以用多久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能用,你这个还备注专供啊。

楼主:
主要是关不了机,叫弄电脑的师傅来弄过,没有多久又关不了,现在来做一个系统迁移备份,临时用一下。

网友:
这个速度不行啊,固件不行,拆了吧,不是马牌的话还能拯救一下

网友:
赶紧检查下我的480g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慢 格式化)后应该可以用,这个盘可能是迈威主控。可以用多久不知道了 ...

硬盘拿给单位专门弄电脑的师傅去重新装一个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拿给单位专门弄电脑的师傅去重新装一个系统

最好是不是快速格式化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坏道情况,如果多的话,应该使用工具软件处理一下

网友:
看螺丝像假的

网友B:
金士顿,好多假货,电脑店很多给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好多假货,电脑店很多给人用的。

我怀疑也是假的,做个备用系统盘算了。

网友:
见过的一、二、三流牌子的SATA固态也不少了,确实没见过这条缝这么大的,都是贴合得好好的,怎么说金S顿也是品牌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也是假的,做个备用系统盘算了。

是真货,六角凸心螺丝

网友:
SE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过在网上搜了金S顿SSD的图看了一下,发现这条缝都挺大的,难道这是金S顿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