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零电机AHJ12拆下的MOVE EYE探头电机,不知道怎么解决嗡嗡声问题

楼主(2023-06-01):
开局两张图,内容全靠编

白天还好,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到嗡嗡声,特别是夜里温度到达变成小风量的时候,嗡嗡声特别明显,报修后过来更换了MOVE EYE总成(电机,探头,指示灯以及温度显示器在一个总成上),带来的配件是2013年产的,快递单显示货确实是从三菱售后仓库发来的,维修师傅说从来没有给别人换过,我这是第一个,心想10年前的老货或许质量会好一些,换好后当时听不出来,到夜间感觉没什么变化,证明这就是通病,无法根除。

看这张电机的照片,5条线应该是步进电机,估计是步进电机的齿轮箱发出的声音,旁边的4条黑线通往探头,应该是探头的信号线。
看电机旁边比较空,不知道能不能用发泡胶,将电机旁边堵实,就是说将电机包裹在发泡胶里面,这样噪音就不容易传出来。
实在不行,将电机的线拔掉,这样电机就不转了,探头固定在一个方向,当然风避人和风吹人功能就都失效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报错。

有人说可以在遥控器上将这个功能关掉,在遥控器上关闭体感功能确实探头就不转了,但是湿度调节功能就失效了,也就是说带恒温除湿功能的AHJ,变成了普通的机器,真不明白除湿关探头什么事情,三菱的逻辑实在搞不懂。

网友:
高级机器高级毛病

网友:
电容的问题?

楼主:
不关电容的事情,声音是从这个电机里发出来的,象是齿轮运转的声音

网友:
楼主真有钱啊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换新电机或者加点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换新电机或者加点油试试

电机连总成都换过了,应该是通病,只能自行解决了

网友:
加白色的润滑脂试试

网友:
打胶基本没用!

网友:
可能脉冲数过大,超过电机最大速度?

网友B:
湿度调节功能,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C:
缺油?我也在用同款空调,不知道楼主的空调用了多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油?我也在用同款空调,不知道楼主的空调用了多少年

用了有一个星期吧

网友:
我虽然不是你这款三菱,但是我也有个会动的热成像,到手就关掉了,热敏电阻他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湿度调节功能,是如何工作的?

据说是内机里面还有一个电子膨胀阀,通过控制该膨胀阀,内机切换成一半翅片制冷,一半翅片制热,这样就可实现不降温除湿。

网友D:
lz的耳朵有点厉害,道理上这么小个步进电机也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耳朵有点厉害,道理上这么小个步进电机也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能量~~
...

是的,这也是非常困扰我的原因
睡觉的时候隔壁弹钢琴,破壁机做饭,路边的狗叫,我都能听得到,且造成无法睡眠,为此重新买了房子,装修完房子是安静了,但是买的高级空调却开始困扰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有一个星期吧

我是说从新机购入到噪音大到受不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从新机购入到噪音大到受不了的情况

新机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