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61A故障返修两次依然存在

楼主(2023-06-01):
  2015年买的优利德,去年用电阻档不小心测了一下12V电压,开机后发现电阻档不准了,打电话给优利德售后,告知可以送厂维修。第一次返修回来,描述更换了芯片(看芯片没有动过),EF功能失效,电阻档正常,放置一段时间后电阻档又不准了,怀疑电池低压导致,更换电池故障依旧。第二次返修通知告知了第一次的情况,回来后各功能均为正常,现在放置一个月左右,又变成了以前的故障。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返厂维修好,虽然每次都不收钱,但是收钱一次性解决问题,体验更好。售后给我的印象就是态度一流,技术末流

开机打电阻档状态

两笔短接有200欧阻值

EF功能失效,正常会亮灯及鸣叫

从焊点上看,没有动过烙铁的地方,芯片也不像换过的

两次返厂维修记录

网友:
现在维修手法到位,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买的国产修一年 还是换别人的主板  螺丝柱都拆装搞滑丝。 建议换表

网友:
当然是继续送修了,自己又搞不定这个的

说不定多送修几次,把UT搞烦了,直接给你换个新主板

网友:
我买的136b+也坏了,返修显示u1更换,但是没见焊接痕迹(看线路u1是连接EF功能的led的,跟不开机好像没啥关系),虽然修好了,然后挂咸鱼果断卖了。       不过服务确实很满意

网友:
万用表坏了就买新的,修修补补误自己

网友:
我的61E2014年买的,换积分电容后坏了,估计是电烙铁接地不好静电损坏万用表,返厂免费维修,说是换了主芯片,去年测试变频器又烧坏了,电压档有底数,返厂说主控坏了,收费120,嫌不划算就没有修。

网友:
这送修快递费谁出的?

网友:
再修几次,运费就能买块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受潮了。用洗板水清洗并干燥试试。

网友:
UT的售后服务的确是好,不过,维修质量看到好几个网友出现LZ说的情况了……

网友:
优利德的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支持继续送修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种表,表也不准了,想找售后,麻烦楼主告知优利德售后电话。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和客服商量一下,付费维修,很可能一次就解决了。

网友:
优利德服务这么好啊,我用的那块优利德万用表,至今还好,没有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和客服商量一下,付费维修,很可能一次就解决了。

打的是官网的售后电话,给钱都给不了。是固话

网友:
看来服务是真好

网友:
可以在拼多多买个大屏全自动档位的试试,一般读数都是6000的,还有9999的,非常好!
全四位表一百多元,还是非常理想的!不用换挡,关键是精度超高!我买了四块(一个是钳表)试了试,很满意的。
直流最好精度都比一般四位半表稍好,最好的约为五位表精度。很理想!
它最好的优点是不怕你误操作,不耽误你在任何现场完成工作,这是价值。

网友:
UT的售后服务态度还挺 好,要是一次修好那就更 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