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鸥台式铁壳电风扇钢丝拉线摇头请教高手

楼主(2023-06-01):
嘉兴电风扇厂出的海鸥台扇,用的是钢丝拉线控制摇头,反复试验都没能修复摇头机构,道理上想应该是拉线把金属拨片拉的翘起来或者降下去,控制两个带凸齿的平面齿轮是否压紧传动,但是反复试验都不能正常工作,另外画圈的弹簧是我自己想象中应该压一个,不知道原厂是否有这么一个东西,请教下大师,这个摇头机构的原理或者动画示意图。

网友:
最后一图时,风扇能否摇头?

网友:
你那个拉线外套有没有固定到哪里啊,看几个图上拉线外套都是没有固定的呢

网友:
看看这个盖子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是不是齿轮磨损了。。。。。。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可以控制摇头角度的摇头机构吗?

网友:
这风扇之前 No 够了,现在想能不能 Yes 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拉线松开时摇头。你手里拿的那个压片中心有横向的键孔,看能否跟哪里啮合。蜗轮蜗杆是否能正常咬合。

网友:
可能是和主轴蜗杆连接的那个齿轮也坏了,那个是塑料的

网友:
钳子夹着的应该是斜着插在两轮中间

网友B:
你这个   明显是拆开了 没有修好。少了个原件 又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   明显是拆开了 没有修好。少了个原件 又装回去了

是的,原来拉线两头都是黑胶布包住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搞不明白?还是别修了

网友C:
压盘上面就是有个弹簧的, 压盘抬起(控制钢丝拉紧), 离合机构脱开, 不摇头; 控制钢丝松开, 弹簧把压盘压到离合机构上, 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可以控制摇头角度的摇头机构吗?

仅能控制摇头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盘上面就是有个弹簧的, 压盘抬起(控制钢丝拉紧), 离合机构脱开, 不摇头; 控制钢丝松开, 弹簧把压盘压到离 ...

拉线外套固定板沒了

网友D:
这种钢丝拉线在淘宝也买不到,不知在何处能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盘上面就是有个弹簧的, 压盘抬起(控制钢丝拉紧), 离合机构脱开, 不摇头; 控制钢丝松开, 弹簧把压盘压到离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钢丝拉线在淘宝也买不到,不知在何处能购买。

是的,买不到配件

网友:
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应该是一样的机构!天热了!拆一个82年的电风扇+保养!

摇头

摇头

天热了!拆一个82年的电风扇+保养!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7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