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video station 海报不显示

楼主(2023-06-01):
组建的黑裙,video station套件不显示海报,网上试了都不行,想问问大家都怎么搞定的?

网友:
刮削网址被墙了

网友:
刮削地址被墙了,以前还可以换成豆瓣的,现在不知道

网友(2023-07-05):
cd  /volume1/@appstore/VideoStation/plugins
vi util_themoviedb.php

define('BANNER_URL', 'https://image.tmdb.org/t/p/w500');
define('BACKDROUP_URL', 'https://image.tmdb.org/t/p/original');

修改为

网友:
修改为

define('BANNER_URL', 'https://www.themoviedb.org/t/p/w500');
define('BACKDROUP_URL', 'https://www.themoviedb.org/t/p/original');

网友:
用第三方吧 百度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