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电池组应该配什么样的充电器?

楼主(2023-06-01):
    如果购买18650三串两并带均衡电路板的电池组,请问应该配什么样的充电器?

    1、 自己的笔记本电源+调压模块是否可以使用,对电池有什么危害吗?

    2、 12V锂电池的专用充电器
      专业充电器功能:
                                       开始阶段恒流充电,LED指示为红灯,充电到额定电压时转为第二阶段恒压充电,电流慢慢降低,
                                       当充电电流达到转灯电流时,LED指示灯转为绿灯,此时电池已经充满到90%-95%,电池以很小电流继续充电,直到充满。

    3、B6充电器是否可以充带保护板的电池组,推荐吗?

网友A:
没有恒流功能,刚开始充电时可能电流会过大。不过可以人工干预下,刚开始把充电电压调低一点,充一段时间再调高

网友B:
2、 12V锂电池的专用充电器

网友C:
    1、 自己的笔记本电源+调压模块是否可以使用,对电池有什么危害吗?
应该是电源+充电板,最省钱的组合了。调压是傻充,对电池不好,充电又慢又不会停。充电板充电快,充满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恒流功能,刚开始充电时可能电流会过大。不过可以人工干预下,刚开始把充电电压调低一点,充一段时间再 ...

谢谢你,请问有没有好一些的充电器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12V锂电池的专用充电器

谢谢你,请问有没有好一些的充电器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自己的笔记本电源+调压模块是否可以使用,对电池有什么危害吗?
应该是电源+充电板,最省钱的组合 ...

谢谢你,某宝搜12v充电板,都是很傻瓜的类型,只有通断功能,你有没有可推荐的?

网友D:
笔记本电源+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源+充电模块

有啥充电模块可以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某宝搜12v充电板,都是很傻瓜的类型,只有通断功能,你有没有可推荐的? ...

应该搜 3串充电模块(板)
ip2326可以充电头QC18w,也有别的宽压输入充电模块。

网友:
调压模块可以用,电压调低些就可以啦。4.1*3=12.3V 比较合适

网友:
调压模块要带恒流的才能充电用 不带恒流约等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搜 3串充电模块(板)
ip2326可以充电头QC18w,也有别的宽压输入充电模块。 ...

原来是之前的搜索关键词不对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