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有誰知道這是什麼原理呢?

楼主(2023-06-01):
沒背光燈,筆不用裝電池,屏幕不需要充電,一鍵可清除屏幕內容,一顆電池可用一年時間!(嘗試卸下螺絲,但拆不下電池!)這次是8.5寸的,下次再買一個10.8寸帶背光的!

网友A:
磁流体?笔尖是磁铁?显示板上的电池只是为了顺磁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流体?笔尖是磁铁?显示板上的电池只是为了顺磁复位?

嘗試過用強磁鐵試過,沒反應,用塑料尖的東西也可以寫字(例如是原子筆缩掉裡面的筆芯),一按就沒字了(請看第四張圖片,左上角有一個開鎖鍵和鎖定鍵,下面有螺絲的就是裝鈕扣電池的位置,我卸下螺絲後拔不出電池,暫時放棄)注:使用說明,當開關鎖掉可以寫字,但按刪除鍵不能清洗掉屏幕內容,開鎖後可以寫字和按刪除鍵一鍵清除屏幕上的內容!

网友:
很可能就是那种儿童画板的进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流体?笔尖是磁铁?显示板上的电池只是为了顺磁复位?

網上查到的資料很少,只能模糊解釋,看來這技術還是要廠家才明白道理!(以下是查到的資料之一):

液晶手写板由壳料,PCBA,液晶屏(膜)组成。其中液晶膜从上到下分别由雾膜,ITO,液晶,ITO,黑膜组成,膜材的选择和液晶的配方决定着产品的字迹粗细,颜色,亮度,对比度,耐书写性,耐老化性。其中国内手写板生产厂家所用的膜材都差不多,液晶的配方才是区分生产厂家研发实力的关键。

      液晶膜里的液晶为双稳态胆甾型液晶,胆甾型液晶呈扁平状,排列成层,层内分子相互平行。FC态:分子长轴垂直于层平面,不同层的分子长轴方向稍有变化。P态:分子长轴平行于层平面,不同层的分子长轴方向稍有变化,沿层的法线方向便会排列成螺旋状结构。胆甾相液晶的螺纹距离可通过手性聚合物调节,当达到450nm-530nm的时候,字迹呈蓝绿色, 当达到530-600的时候呈黄绿色,通过手性聚合物的不同比例来调成想要的颜色。FC态时,光线直接穿过液晶层,被最下层的黑膜吸收,呈现出来的就是完全的黑态;当我们的手指按压液晶膜时,液晶受压力挤压翻转,翻转后的区域就是P态,自然光线照射液晶层被翻转区域的时候,只有和液晶螺纹距离一样波长的光线被反射出去,其余颜色被吸收,形成相应颜色的字迹;当按下手写板上的清除键时,PCBA对膜片进行通电,翻转后的区域受电压刺激回复到FC态。FC态和P态就是所谓的双稳态,FC态和P态之间的相互转化都可通过驱动电压来实现,但手写板行业中只应用了从P态到FC态的驱动,从FC态到P态用驱动电压驱动没什么意义。

网友B:
这种东西叫儿童压力感应写字板,主板只有一片指甲大小的电路板,依靠电压产生的电场产生液晶偏转,压力作用液晶板表面也会发生偏转。常态下几乎没有电流,只有清除写字时消耗很少电流。使用一粒AG13电池可用很久。

网友C:
屏幕是墨水瓶,耗电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墨水瓶,耗电极少

这不是墨水屏

网友:
坛子里高人真多,什么都能讲明白。谢谢传经。

网友D:
估计是用压力驱动液晶翻转,电驱动液晶复位,静态电流几乎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叫儿童压力感应写字板,主板只有一片指甲大小的电路板,依靠电压产生的电场产生液晶偏转,压力作用 ...

看樣子不像AG13
1應該是CR2025,2016,2023之類的鈕扣電池,請看產品規格!AG13 replaces type LR44, G13, A76, GP76A, 357 & SR44W batteries,電池體積簡直就超過機身的厚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用压力驱动液晶翻转,电驱动液晶复位,静态电流几乎可以忽略

应该是掉电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掉电复位的

這點我不同意,為什麼把開關鎖掉可以寫字,但不能清除上面的字?打開開關鎖後可以寫字和清除上面寫的字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點我不同意,為什麼把開關鎖掉可以寫字,但不能清除上面的字?打開開關鎖後可以寫字和清除上面寫的字呢 ...

回头我买块试试,把电池拿掉,看看是不能写还是不能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头我买块试试,把电池拿掉,看看是不能写还是不能清除。

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他鎖掉後可以寫字,不能清除!開鎖後可以寫字也可以清除!

网友:
了解坛子里懂的人真多

网友:
感觉是很神奇,搞不懂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點我不同意,為什麼把開關鎖掉可以寫字,但不能清除上面的字?打開開關鎖後可以寫字和清除上面寫的字呢 ...

清除要用电,锁定之后把清除按钮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除要用电,锁定之后把清除按钮断开了

那做一個這樣子的開關在後面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