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裂开!骑了十多年的摩托车自动散架了

楼主(2023-06-01):
山寨车,十多年来除了发动机基本没出毛病,其它问题层出不穷,好歹自己小修小补一直开到现在,昨天上班开车,开到一半路一个转弯突然动力就没有了,拧油门发动机转,就是不走了,下来一看后轮打斜了。今天拖回家,把后轮拆了下来,中间轮毂裂开了

这个该怎么修?

502和方便面能不能粘住?或是创可贴?

网友A:
换轮毂啊,应该100来块钱吧

网友:
用口水应该可以粘接好

网友:
找巴铁焊接仙人

网友:
换轮毂吧,焊好骑着也不放心

网友B:
金属疲劳损耗,自然老化所致。

网友:
这种车也敢骑,真是佩服!命这么不值钱吗。。。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用胶水粘起来。抖阴有卖胶水的,你问问。(据说航母,飞机,大狗都能粘)

网友:
氩弧焊可以焊铸铝,不过焊后精度肯定变差了,不打磨开坡口焊不牢,要开坡口的话定位更差,可以对称先焊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地方开坡口焊好,再把之前没开坡口的地方开坡口重焊

网友C:
焊起来啊!多大的事儿!

网友:
换轮毂吧,车行速度快,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起来啊!多大的事儿!

值不了多少钱,还是换个新的吧。轮毂都是锻造的,不能焊接,且不说同心度问题,就安全性就没保证。在骑行的过程中突然断掉卡死,后果很严重,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网友:
楼主经常走烂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轮毂啊,应该100来块钱吧

说得轻巧,差点换条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疲劳损耗,自然老化所致。

不是的,都怪楼主200斤,还拉货

网友:
换新后轮啊,这个十几年了,够本了。修修补补又可以再战十几年。

网友:
看着就觉得老化了

网友:
换个轮子应该不会很贵

网友:
踏板车吧,跨骑后轮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