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坛友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吗?牧人王厨师机电路板的

楼主(2023-06-01):
哪位坛友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这种一般是单片机吧

网友:
打磨的,这哪看的出来呀?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需要烧录程序的

网友:
这得帮你顶起来找专家

网友:
型号好好的被磨掉,是个什么心理啊

网友:
这是一个14脚芯片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OTP的单片机,厂家和型号未知,烧录程序后就无法进行修改的那种

网友:
型号被打磨,我感觉知道型号也没用,里边有程序。

网友:
单片机,大概率里边写有专门的程序。

网友:
一般出货量大的产品可以从厂家定制单片机,这些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区是掩版直接光刻上去的,可以选择出厂不打型号(或者打上厂家自己的型号),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也可能会同时刻几种型号的程序,靠外部跳线或识别电阻来选择开启哪些功能。

网友:
淘宝网上找,搜关键字“厨师机芯片”

网友A:
它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进水

网友:
淘宝拍照搜索同款主板!

网友:
打磨芯片是常见现象,像这种高度依赖程序内容的电器,连程序都会被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进水

抬机头连接处破线与220伏打火,芯片电源与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