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电源几个问题

楼主(2023-06-01):
请教一下大家:
1. 普通400-500W台式机电源,待机功耗大概多少?
2. 台式机电源是不是都有启动开关的概念?也就是说每次需要短接才能有电压输出?启动输出后,短接要一直保持吗?

网友A:
一般待机功耗都在3到5W吧,
如果你测试输出,一般都是直接短接,不管它,下次再开机,再短接一次。

网友:
只要插电源线,它的待机电源部分就工作的,有5V待机电压输出(紫色线)。单独的电源需要短接绿线,才有3.3V(橙线)5V(红线)和12V(黄线)输出,不短接绿线是不会有这三路电压输出的。所以要一直保持绿线短接。

网友:
看了回复,我也涨了知识

网友:
1. 普通400-500W台式机电源,待机功耗大概多少?
节能认证的型号低,不节能的高关机充电的高
2. 台式机电源是不是都有启动开关的概念?也就是说每次需要短接才能有电压输出?启动输出后,短接要一直保持吗?
有的能关机充电

网友:
短接必须保持,待机功耗不一定,老电源大点,新电源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待机功耗都在3到5W吧,
如果你测试输出,一般都是直接短接,不管它,下次再开机,再短接一次。 ...

请问短接后需要马上松开吗?还是需要一直保持短接状态(电源工作过程中)?

网友:
有的电源是触发式的,短接一下就行,有的要一直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短接后需要马上松开吗?还是需要一直保持短接状态(电源工作过程中)? ...

必须一直保持。电脑上这个开关是给芯片送信号,由控制芯片输出高电平去控制电源的启停。

网友B:
待机功率与电源的额定功率及效率来决定,并不是固定的。效率高的待机功耗就低。目前电脑电源都是80+的,但是待机时主电源不工作,只有5VSB,所以待机时功耗比较低。一般也就5W左右。

网友C:
楼主是新十万个为什么编辑部的,每天负责提问,收集回复

网友:
ATX电源,触发信号是需要一直保持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新十万个为什么编辑部的,每天负责提问,收集回复

让坛子热闹一点也还可以

网友D:
看了回复,感觉迷糊了。电脑电源不是只要短接一下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一直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回复,感觉迷糊了。电脑电源不是只要短接一下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一直短接。 ...

你没理解问题,仔细审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短接后需要马上松开吗?还是需要一直保持短接状态(电源工作过程中)? ...

不需要松开,可以不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回复,感觉迷糊了。电脑电源不是只要短接一下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一直短接。 ...

单独测试ATX电源时,需要一直短接绿线与黑线,以维持电源的主路电压输出。如果把ATX电源接到电脑主板上,则主板只需短时间触发就行了(主板的电源开关并不是接在电源的绿线与黑线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功率与电源的额定功率及效率来决定,并不是固定的。效率高的待机功耗就低。目前电脑电源都是80+的,但 ...

哪有那么高,2W左右,开节能模式 ,关闭 USB等 ,1W多点

网友:
短接必须保持,待机功率看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回复,感觉迷糊了。电脑电源不是只要短接一下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一直短接。 ...

如果你把电源单独拿下来用短接线短接启动电源,那么短接线要一直短接在那里,如果你把电源正常用在电脑上启动电源,虽然你按一下开关手离开了电源按钮,但是电源的短接被主板一直保持着,除非你给主板一个关机信号,主板断开短接线路,电脑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