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设备数据线接反会怎样?

楼主(2023-06-01):
朋友一个鼠标,之前好着呢,后来时好时坏,我拿回来插电脑显示不识别。我打开测量有根数据线电阻不对,以为断了,从中间剪断逐级检查,也没发现哪里断了。最后发现鼠标端数据线线序反的,接上线后正常使用了。

数据线接反了也能用?百度不到这类问题信息,有碰到的没?

网友:
看芯片能否支撑吧,不过这种也挺坑的。。不烧设备不烧芯片还真是少见了。

网友:
VCC  D- D+ GND

网友:
usb设备数据线接反会提示设备不正常,不能使用。

网友:
反了能用?不可能把?

网友A:
机箱前面的USB口跟主板的接线线序反了的,烧了两个优盘的路过,一开始还以为是优盘坏了,换了一个优盘,结果也不行,最后发现优盘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前面的USB口跟主板的接线线序反了的,烧了两个优盘的路过,一开始还以为是优盘坏了,换了一个优盘,结 ...

坑爹,找电脑城的去呀。最好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前面的USB口跟主板的接线线序反了的,烧了两个优盘的路过,一开始还以为是优盘坏了,换了一个优盘,结 ...

电源线接反了肯定烧,数据线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网友:
数据线反了估计应该不会烧,应该就是识别不了

网友:
数据线接反应该没问题,现在主板一般都有保护,电源接反也没问题,系统会提示设备问题

网友:
供电不接反一般没事,只是不识别

网友:
只要5V和GND不反,中间两根接错没事的

网友B:
d+d-反接会弹黄色感叹号,rxtx反接会只能跑在2.0,5vgnd反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反接会弹黄色感叹号,rxtx反接会只能跑在2.0,5vgnd反接换主板

5vgnd反接换主板
换主板上的保险即可。
U盘倒是被反接的USB口烧了几个,学校机房的电脑,难道是专门反接防止插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反接会弹黄色感叹号,rxtx反接会只能跑在2.0,5vgnd反接换主板

找到一个升级公司电脑的好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接反了肯定烧,数据线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数据线接反设备管理器会有个黄色叹号设备,不会烧。机箱前面板接线是一个整体插口的,一旦插反,全部线都是反的,电源正负数据正负都会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接反设备管理器会有个黄色叹号设备,不会烧。机箱前面板接线是一个整体插口的,一旦插反,全部线都 ...

老电脑和品牌机的,有的是散插。
我甚至插过单线的一个一个对照着插。

网友:
数据线反了应该没问题!烧不坏!

网友:
比较好奇,怎么能接反的?

网友:
接反能用也是怪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