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丹邦mp-5050功放主板实物图(能看到电阻阻值)

楼主(2023-06-01):
丹邦mp5055功放,开始只是一个贴片电阻稍炸不知道阻值,求助坛友大部分都说阻值是0欧,于是短接,然后tip41、tip42也烧了,见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641-1-1.html,于是又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拆开看阻值,是5.6欧,电阻及两个新三级管装上后恢复正常,买的就又给退了(本地买的,认识卖家,以后肯定还会买),留图给遇到同样主板的盆友做个参考

网友:
不错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现在这种贴片元件对于眼睛花的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只能扔?

网友A:
如果阻值是0欧,电阻会发烫脱落?

网友:
本地买当然方便,如果实惠的话最好了!

网友B:
焊的不错,看不出哪个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的不错,看不出哪个换过了

尴尬了,这不是我焊的,这是个新的我拆开看电阻阻值的,坏的电路板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641-1-1.html,R9这个电阻坏了,烧掉了都不知道阻值,没办法买了个新的拆开看看阻值,我是焊了个金属膜电阻上去的,图片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阻值是0欧,电阻会发烫脱落?

应该会吧,有些当保险的电阻不就是0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会吧,有些当保险的电阻不就是0欧的。

0欧电阻要烧的话是直接烧毁,发烫脱落说明是有一定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