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JBC245电烙铁烧水容易断发热丝的原因是?

楼主(2023-06-01):
T12、JBC245电烙铁烧水容易断发热丝的原因是?

网友A:
为什么要烧水而不是烤肉?

网友:
冷热温差大吧,个人认为热涨冷缩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个人觉得和热胀冷缩和连续持续大电流加温都有关系

网友:
水汽侵入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烧水而不是烤肉?

有人用这个做测试,测试导热、测试热阻(热阻力,热的阻力,热量于材料中通过传导这一形式进行散热、转移时所遇到的阻力,类似电的电阻,电的阻力,电在导线里传导时遇到的阻力)

网友:
长时间大电流冲击,导体直接冲断。类似保险丝,不过保险丝是瞬间冲断,烙铁能撑几十分钟。

网友:
长时间大电流

网友:
是吃得太饱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这个做测试,测试导热、测试热阻(热阻力,热的阻力,热量于材料中通过传导这一形式进行散热、转移 ...

我也浸水测试过,测试几次是烧不坏的。那么你把它烧坏了,肯定不是测试烧坏的,你说的很热闹,还是没说清楚为什么拿它烧水。

网友:
而且正确测试方法也不是把烙铁芯直接浸水里去,而是在烙铁头上焊上一块几厘米大小的铜板,把铜板浸到水里测试,不会对烙铁芯造成破坏的。

网友B:
说明你的发热芯品质太差,拿原装的去烧便不容易断

网友:
12、JBC245电烙铁是用来焊接的,拿来烧水,设计者没有想到,所以容易断发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发热芯品质太差,拿原装的去烧便不容易断

这。。。听说有人用原装的12烧水也断了(也容易断),原装245他不敢试,他说这个太贵舍不得,我烧断的那个是20块钱的国产245

网友:
测试坏的那就换个新的接着测试

网友C(2025-05-02):
有两个原因

1.是山寨头发热丝和外壳之间的热阻大,发热丝的热量不能有效导出到外面,而热电偶和外壳接触较好,温度较低。在烧水时,焊台检测温度没有达到设定,一直全功率供电,导致发热丝过热烧毁。

2.原装主机输出功率最大是130W,但是山寨主机为了参数好看,盲目加大输出功率,通常输出功率在150W-200W,很多都在吹输出200W,导致发热丝热量不能及时传出,过热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

1.是山寨头发热丝和外壳之间的热阻大,发热丝的热量不能有效导出到外面,而热电偶和外壳接触较 ...

你要不要拿个原装的来试试,看断不断?
楼主就是吃多了,烧水大家都是试一下看最大 功率,一般都20秒这样,你要是持续烧水,啥头子都顶不住的。

另外,烧水确实容易断发热丝,但使用就不一样了啊,JBC使用时最狠的就是启动那三秒,后面无论你怎么用大焊点,厚PCB,由于热阻作用,都只能持续使用到全功率的百分之七八十这样。

网友:
除了商家展示其焊台强悍外,用电烙铁烧水基本就是找个方法想换新焊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

1.是山寨头发热丝和外壳之间的热阻大,发热丝的热量不能有效导出到外面,而热电偶和外壳接触较 ...

发热丝质量不好,加上全功率输出,建议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