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补塑料的焊条买了几种,但不知道差别PP,PE,PVC等温度很不同

楼主(2023-06-01):
PP,PE,PVC等温度很不同

PP焊条PVC工业优质家用塑料焊条汽车保险杠塑料焊条 PE UPVC CPVC

楼主:
塑料焊接技术的概况及工艺要求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641411

融化温度:
:: 典型塑料品种热气焊的温度范围:
PVC 210± ;

PP 220±20;

PMMA 250±10;

PC 330±10;

POM 230±10。 具体准确温度要试焊测试后最终确定。 ⑥热气摆动焊,摆动热气喷口,分别对被焊基体和焊 …

使用温度

4、聚丙烯(PP):-30°C—+140°C。

5、聚乙烯(PE):-100°C—+100°C。

6、聚氯乙烯(PVC):-15°C—+80°C。

7、聚砜(PSU):-100°C—+175°C。

楼主:
常用的塑料焊条种类:PE、PVC、PC、PF、POM、PA6。

1、聚丙烯 (PP)特性

是最轻的塑料之一,其屈服、拉伸、压缩强度和硬度均优于低压聚 乙烯,有很突出的刚性,高温(90℃)抗应力松弛性能良好,耐热 性能较好,可在100℃以上使用。

如无外力150℃也不变形,除浓硫 酸、浓硝酸外,在许多介质中很稳定,低分子量的脂肪烃、芳香烃 、氯化烃,对它有软化和溶胀作用,几乎不吸水,高频电性能不 好,成型容易,但收缩率大,低温呈脆性,耐磨性不高。

2、聚氯乙烯( PVC)特性

机械强度较高,化学稳定性及介电性能优良,耐油性及抗老化性能 也较好,易熔接及粘合,价格较低。缺点是使用温度低(在60℃以 下),线膨胀系数大,成型加工性不良。

3、酚醛塑料(PF)特性

机械性能很高,刚性大,冷流性小,耐热性很高(100℃以上), 在水润滑下摩擦系数极低(0.01~0.03),PV值很高,有良好的 电性能和抵抗酸碱侵蚀的能力,不易因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变形, 成型简便,价格低廉。

缺点是性质较脆、色调有限、耐光性差,耐 电弧性较小,不耐强氧化性酸的腐蚀。

4、聚甲醛(POM)特性

抗拉强度、冲击韧性、刚性、疲劳强度、抗蠕变性能都很高,尺寸稳定性好,吸水性小、摩擦系数小,有很好的耐化学药品能力,性能不亚于尼龙,但价格较低,缺点是加热易分解,成型比尼龙困难。

5、聚酰胺6(PA6)特性
疲劳强度和刚性较高,耐热性较好,摩擦系数低,耐磨性好,但吸湿性大,尺寸稳定性不够。

6、聚碳酸脂 (PC)特性

具有突出的冲击韧性和抗蠕变性能,有很高的耐热性,耐寒性也很好,脆化温度达-100℃,抗弯抗拉强度与尼龙相当,并有较高的延伸率和弹性模数,但疲劳强度小于尼龙66,吸水性较低,收缩率 小,尺寸稳定性好,耐磨性与尼龙相当,并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缺点是成型条件要求较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塑料焊接

常用的塑料焊条种类:

  • PE;

  • PVC;

  • PP。

焊条简介:焊条(covered electrode)气焊或电焊时熔化填充在焊接工件的接合处的金属条。焊条的材料通常跟工件的材料相同。

PE简介:聚乙烯(polyethylene
,简称PE)是乙烯经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在工业上,也包括乙烯与少量α-烯烃的共聚物。聚乙烯可用吹塑、挤出、注射成型等方法加工,广泛应用于制造薄膜、中空制品、纤维和日用杂品等。

PVC简介:PVC即聚氯乙烯,英文简称PVC(Polyvinyl chloride),是氯乙烯单体(vinyl chloride monomer, 简称VCM)在过氧化物、偶氮化合物等引发剂;或在光、热作用下按自由基聚合反应机理聚合而成的聚合物。PVC材料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加入稳定剂、润滑剂、辅助加工剂、色料、抗冲击剂及其它添加剂。具有不易燃性、高强度、耐气侯变化性以及优良的几何稳定性。 PVC对氧化剂、还原剂和强酸都有很强的抵抗力。

PP简介:PP塑胶原料,化学名称:聚丙烯,特点:密度小,强度刚度,硬度耐热性均优于低压聚乙烯,可在100度左右使用。具有良好的电性能和高频绝缘性不受湿度影响,但低温时变脆、不耐磨、易老化。适于制作一般机械零件,耐腐蚀零件和绝缘零件。

网友:
这个先收藏备用

网友:
PP 是个好东西,
发烧音响电容,
都是用 PP 材质作绝缘的。

楼主:
有没有用热风枪去补的

网友A(2023-07-01):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热风枪去补的

塑料修补有个大问题,一是原生料和回收料之间的修补非常难融合,就算融合了,也容易开裂,二是不能有明火,温度控制要均匀,一不小心就容易变形流淌。
我见过修车的修补前包围,接缝之间都另外有加强钉融在里面,要不然根本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修补有个大问题,一是原生料和回收料之间的修补非常难融合,就算融合了,也容易开裂,二是不能有明火 ...

刷到不少修补保险杠的视频,的确是用加强订先固定好,塑料焊条只是起到填缝找平的作用。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A:
塑料修补有个大问题,一是原生料和回收料之间的修补非常难融合,就算融合了,也容易开裂,二是不能有明火 ...

我补过塑料盆,直接用防风火机烧溶,然后那一字螺丝批把裂缝两边刮过来 再压扁。 效果满意。

网友B:
市面上那种红色的大塑料缸裂开了,用什么材料补?请楼主科普一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那种红色的大塑料缸裂开了,用什么材料补?请楼主科普一下,先谢了! ...

PC,PVC料,,,掌握温度吧

网友(2024-10-18):
最好能发个实物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那种红色的大塑料缸裂开了,用什么材料补?请楼主科普一下,先谢了! ...

看过用热风枪修补。盆沿锯一条下来做修补条。热风枪吹裂缝到表面微溶修补条考上,与裂缝接触面也吹到微溶,轻轻压上,以后就是接触的面都在微溶的状态下边压边走,最终覆盖整个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