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大神们推荐一下,闲鱼上能买到的可拆天线的TP-LINK路由器

楼主(2023-06-01):
          想找一款 闲鱼上 能买到的  可拆天线的   TPLINK 路由器, 大神们推荐一下?

   我只找到 这一款,

网友:
换个品牌的搜一下吧,这个牌子的不要钱可以玩一下

网友A:
可拆开线的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拆开线的 ?啥意思?

打错字了, 是可拆天线

网友:
路由器买ROG

网友:
买个k2p改造一下天线不要太爽

网友B:
这种老古董买来干嘛,我这里还闲置一个dlink的 dir618,带功放,可拆卸天线的

网友:
这种拿来改什么?

网友:
搞长距离接收?

网友:
好像只有老款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古董买来干嘛,我这里还闲置一个dlink的 dir618,带功放,可拆卸天线的 ...

谢谢,  原来 DLINK 比 TP 要厚道, 决定换 618

网友:
TP-link这种烂货不值得买

网友:
普联的越来越烂,应该是带SMA接口的,天线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古董买来干嘛,我这里还闲置一个dlink的 dir618,带功放,可拆卸天线的 ...

问一下,  这个  618  支持 中继 或桥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古董买来干嘛,我这里还闲置一个dlink的 dir618,带功放,可拆卸天线的 ...

我也是 拿来 折腾的,  功能正常的话,  转让 给我?

网友C:
不考虑自己DIY一个sma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自己DIY一个sma接口吗?

DIY  也看了, 太麻烦

网友:
没什么意思,有烙铁随便焊,我有一个线都断了,自己小心接上也没问题。

楼主:
我 要 延长 外接 天线, 所以  要 可拆天线的版本,   已经确定  用 DLINK DIR61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