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炸管的汉晟普源电源

楼主(2023-06-01):
炸了一堆管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用的ir21531半桥芯片,半桥小板出来的gs驱动信号很好高电平电压在8v左右,到了mos管gs波形就变了电压最高才5v了,现在换了mos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炸,图片用的网上找的,修的时候没有照

网友:
8V 驱动mosfet 有点低了,至少要提到12Vpp。

网友A:
60V 5A这电源不错啊

网友:
MOS的驱动电压要这么高吗,是不是低了MOS就处于线性区内阻大发热也大就容易烧?

网友:
这是专业维修的了。

网友B:
驱动电压低了,再查查吧,要工作在开关状态才对。不然还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压低了,再查查吧,要工作在开关状态才对。不然还得炸。

vgs(th)在4-5v,两个mos管旁边有两个pnp和一个18v的稳压管不知道干什么的,驱动小板用了图腾柱驱动了,这里又用个三极管不知道干什么用,连接g极的电阻用了2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 5A这电源不错啊

llc的拓扑结构,前级开关电源,改变半桥芯片频率调压后在用线性稳压,

网友:
PWM用的IR21531S芯片,少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vgs(th)在4-5v,两个mos管旁边有两个pnp和一个18v的稳压管不知道干什么的,驱动小板用了图腾柱驱动了, ...

限制驱动电压不超过18V。
连接g极的电阻应该是20欧。

网友:
两个pnp是为了加快两个mos管关断用的,好像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制驱动电压不超过18V。
连接g极的电阻应该是20欧。

拿到手的时候我这个板子上面那个20欧的电阻是用一坨锡短起的,加速关断反向一个二极管不就行了,搞一个三极管不知道比二极管好在哪里

网友D:
对比测试半桥驱动输出波形,和MOS管GS波形
检查MOS栅极驱动电阻是否正常,GS并联的稳压管是否正常

网友:
第二张图片焊锡那么暗淡糙,强迫症表示受不了,用好点的锡让焊点光亮圆润些才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测试半桥驱动输出波形,和MOS管GS波形
检查MOS栅极驱动电阻是否正常,GS并联的稳压管是否正常 ...

等下次炸了,测下llc谐振电容的正弦波形,上下桥连接点位置波形很完美标准的方波,也没有震荡,现在懒得再拆了

网友E(2023-10-24):
刚在海鲜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有显示无输出的,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在海鲜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有显示无输出的,修修看。

我的又炸了,上管gs短路了,不知道是还有问题,还是这个机子设计得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又炸了,上管gs短路了,不知道是还有问题,还是这个机子设计得有缺陷 ...

看板子,可是没少修。

网友(2024-03-26):
我海鲜市场淘了4个了,2个400V-1A,一个100V-5A,还有一个1000V-0.5A,买来用了几年,用的不算多,两个400-01都坏过,一个出现开机直接炸保险黑屏,一个开机有显示但是没有输出电压电流,后来都是自己修好了,基本都是炸了IR21531S加6N60C开关管,都是开机就坏,根本就没有连接负载,也没有启动输出,坏的莫名其妙。

网友:
我对开关电源原理不是很懂,但是描绘了IR21531S局部电路图,分析电路后发现确实是通过改变IR21531的振荡频率来改变输出电压和功率的,而且是空载时频率很高,大概有400K,带载后频率反而下降,测试时可能是引入了外部干扰,也可能应该示波器探头接好了再开机(我是直接开机后探针往R+R-上测),测试中又炸机了一次,这次把AL-P11加BL-P11两对管一起烧了 ,还在等配件回来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