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种业余的手持示波表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23-06-01):
一款就是这段时间红火的众仪702S二合一表,另一款金涵6031S只有示波功能,现在X宝上众仪702S大概三百不到,金涵6031S大概三百五不到点,外观参数截图如下:

众仪702S

金涵6031S

如果不考虑万用表功能,万用表手上有好几块的,手上众仪801C的,万用表功能与702S几乎一样

网友:
买带宽高的  金涵6031S

网友:
自己适用才可以,
收藏党、手头紧的,才会先选性价比高的。

网友:
不考虑万用表不直接下手示波表就行了?采样高

网友:
灵敏度下面的高,功能上面的多。

网友:
众仪702S带宽太窄了,波形还不稳定

网友:
6031S看着性能指标不错,希望有测评贴子。

网友A:
众仪702S现在三百不到,有这价格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702S现在三百不到,有这价格吗?

在X宝上搜下,有N家在卖,昨晚查了下,618促销后普遍在二百八十几到三百之间

网友:
从规格上看,JDS6031S在采样率和带宽上有优势,ZT702S在存储深度上有优势
垂直灵敏度设置,JDS6031S多了一档10mV/DIV,是否实际底噪更小还不一定
总体是JDS6031S在示波器规格上有点优势,哪款好用,只有测试过才知道

网友:
估计都是STM32做的主控吧。。

网友:
两种都不要选择!!!!!

两都是靠算法达到部分指标,实测就“显原形”!!!!

网友:
选适合自己的
建议不要多合一的

网友:
示波器的话就选金涵6031S

网友B:
众仪702S最大电压150V,是不是测不了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仪702S最大电压150V,是不是测不了市电?

x10 探头。

网友:
金涵6031S示波能力强的多。

网友C:
我用702S,非常好,现场调试程序,测电压,测通断,看波形,一表搞定
高级场合用专用示波器,702S就适合现场简单看一下波形,万用表用得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702S,非常好,现场调试程序,测电压,测通断,看波形,一表搞定
高级场合用专用示波器,702S就适合现 ...

同意楼上的看法,带这块表出现场,还有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