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2.5寸 160G硬盘

楼主(2023-06-01):
一直闲置,考虑到比较小,以后也不会用到,就拆开玩玩

比较容易拆,我就不多废话了,里面的结构就和普通的机械硬盘一样,这个亮盘能当镜子用,非常好。电机好像要专门的驱动板才能使唤,不便宜,如果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请大佬告知。

网友:
牛了,我都从来没拆过这玩意,容量再小也能存点东西啊。

网友:
接着拆呀  还一块强磁呢  不能浪费

网友A:
一般不舍得拆,拆了就成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舍得拆,拆了就成废品了

才160G,体积还这么大,速度也一般,现在SSD的U盘多便宜,又大又快
关键是我这个从来没用过

网友B:
这东西需要开发其他功能才行,拆下磁头,不要拆盘片,在盘片上粘贴上细砂纸,想办法加个12V和5V的双电源,让电机高速旋转起来,这就是一个好的磨刀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160G,体积还这么大,速度也一般,现在SSD的U盘多便宜,又大又快
关键是我这个从来没用过 ...

要是好的话,当重要数据备份也是很好的,硬盘容量越大可靠性越差。

网友:
用原板子上的驱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需要开发其他功能才行,拆下磁头,不要拆盘片,在盘片上粘贴上细砂纸,想办法加个12V和5V的双电源, ...

磨刀不需要
风扇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双电源有点为难

网友:
只能当镜子或DIY磨刀神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玩法

网友:
可惜了,作备份盘是不错的。可靠性比固态强多了。

网友:
我有两块160G的还在做移动硬盘用

网友:
好的感觉浪费了

网友:
这种硬盘现在是鸡肋

网友:
拆开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这硬盘开撤有何意义,出满足一下视觉,一点作用都没有,只好丢弃

网友:
已经废了。得到一面镜子。

网友:
这种盘我都用来备份重要文件

网友:
固态坏仨他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