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Vanguard IMAC 620 8MM电影放映机拆解

楼主(2023-06-01):
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日本产的机器,然后出口到欧洲,电压不是单110V,而是110-220V,因为年长期没有使用,电机的传动皮带老化了,运行部件发涩,估计是需要上油润滑。

made in italy

Super8 FRAMER

网友A:
怎么铭牌上写的是意大利生产呀

网友B:
看上去不错,那个链条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铭牌上写的是意大利生产呀

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那个链条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更适合用在变速自行车,应付单盘变速系统较大倾角,每节零件少耐脏,清洗链条死角少,油泥容易排出。

网友:
链条相当别致

网友:
胶片机,属于收藏物品了。

网友:
?奇怪的传动链条

网友C:
罐子是干嘛的?

网友:
你确定,传动链条不是用你老婆的金项链代用的吧。怎么这么象呢,要不要说明一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罐子是干嘛的?

没贝罐子啊,大点的三根线的马达,下边园形百色的是个大功率电位器,配合变压器调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贝罐子啊,大点的三根线的马达,下边园形百色的是个大功率电位器,配合变压器调电压的。 ...

马达啊,哈,以为是个罐子

网友:
内部构造慢工整扎实的。

网友:
钥匙链传动

网友:
挺小巧的,这种机子放出来的才有老电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那个链条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超低成本链条

网友:
这是超8mm的,不是普通8mm。画幅比普通8mm略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达啊,哈,以为是个罐子

别说,还有点像。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