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锌合金水龙头的危害

楼主(2023-06-01):
别人碰断后用木制堵头堵住,用些时间搞出换好水龙头完工,上图片。

网友:
所谓合金的,看着光亮光良的,用一段时间里面就被水腐蚀了,还是纯不锈钢的或者铜的合适

网友:
同样的遭遇帮顶。。。。。。。。。。

网友:
墙里暗埋的管接头用锌合金的龙头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要是接头的螺纹搞坏了整个墙都要挖开。

网友A:
这玩意这么坑,怎么还在生产?还不如塑料的耐用。

网友:
合金的久了就成渣渣了

网友:
上上周也碰到,搞一两个小时多,都想放弃了,最后动了一下,就取出来了

网友:
锌合金的铸造件强度不行

网友:
锌合金用在冷水上用个5-6年甚至更长都有可能,在热水管上使用频率高的话甚至1年都挺不住,而且腐蚀后生成的氧化锌很黏容易堵塞龙头

网友:
现在家用暗装冷水管大部分用ppr管和pex管,寿命长不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这么坑,怎么还在生产?还不如塑料的耐用。

是啊,塑料的就算坏了,也不会损坏螺纹。

网友:
锌合金的就是渣渣,现在国家也不让生产了     不锈钢或者铜的都不错,铜的也存在含铅的问题   不锈钢的最好抗用   塑料的也不错反正比锌合金的强

网友:
家庭装修不仅要考虑成本,还有故及质量

网友:
主要还是这种材质太脆,一旦使用时间长,水龙头被【咬紧】,一般人要无损拆出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这个我干过,用锯条太难锯了

网友:
搞过 厨房的一个水龙头 时间长了漏水 就想着换掉 丝口断里面了 弄了个把小时才弄出来 腰酸背痛的 后来买了个断丝取出器

网友:
新换上的看着也不保险那。

网友:
还有,即使是铜的,也要注意厚薄,上个月就因为一个薄铜的水龙头断丝,花了300元让师傅来处理。

网友:
这种应该禁止生产和销售,确实坑人。

网友:
最优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