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年来拆解三款16A的空调插座,西门子,正泰,公牛他们谁最优秀?

楼主(2023-06-01):
今年来拆解三款16A的空调插座,西门子,正泰,公牛他们谁最优秀?
这次又网购了三款空调插座,西门子,公牛,正泰。
有几个品牌不咋地这次就没入。

5款低价墙壁插座对比测评,国际电工,天正,雷士,正泰,鸿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2278
(出处: 数码之家)

这次入手的依然是
入门款,价格11元左右一个。
面板全是亮面,最近两年流行磨砂的,
但是磨砂款价格要贵不少,这东西安装在墙上,几年都不去碰它,所以买了入门款。

拆开面板,发现西门子的结构设计不一样,
正泰和公牛直接在B壳上开槽安装铜片。
西门子单独开了个灰色的塑料盒子安装铜片。

西门子的铜片直接刻上了0.7的字眼,实际观感上也是它最厚。

公牛的铜片镀镍处理,质感非常好。

正泰插座的铜片个头最小,看着普普通通。

公牛的镀镍处理后看着真的很舒服。

顺序是西门子,公牛,正泰。正泰的个头真的很小。

铜片厚度对比,西门子06.*3.3,估计是这个10块钱的卡尺有误差。

公牛的是0.5*5.0,

正泰的也是0.5*5.0,但是它设计得最短,算是最省料的,
一年下来可以给公司节约不少铜。

最后上对比数据,西门子刨除出误差就是0.7*3.3=φ2.31mm
其他两款都是φ2.5mm。
比上一次拆的普通插座的截面都要大。

上次才拆解的几款插座,除了天正达到了φ2.5mm,其他都在φ1.5mm左右。

接线方式,公牛采用抱接,其余两款采用螺丝压接,容易压断多股软线的铜丝。

西门子的优势在于铜片最厚,
公牛的铜片多了镀镍处理,成本应该有增加,
正泰的普普通通,算是合格品。

以后大家需要买插座,你们会选择谁呢?
我会选择公牛。

网友:
哪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
我会这样选择

网友:
卡尺少一位? 可以精确到0.55啥的

网友A:
实际上正泰的电流是两片并联,设计最好,夹紧力也最好。

网友:
选什么还是要考虑价格因素,买性价比最高的那款

网友:
两片并立,接触面积大些,不宜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正泰的电流是两片并联,设计最好,夹紧力也最好。

正泰的插座,普通的10a款也是这样设计的,其他品牌都是一个做主,一个做辅。

网友:
用起来都一个样,正常使用这东西几十年都不会坏。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
一直都用公牛,好用,值得信赖。

网友:
感觉这种环境截面积不如接触面积重要。但是看正泰的结构夹紧力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购买时会有对比,有时掂一下重量

网友:
都差不多,可用!

网友B:
自从十多年前接触到了西门子远景系列后,从此敬而远之。
自家装修或者替换,买的一般是公牛。性价比虽然一般,但价格也是一般。松下和施耐德的太贵了。。。

网友:
还是支持国货把

网友:
看起来都还不错

网友:
觉得公牛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基本差不多公牛好看点买公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十多年前接触到了西门子远景系列后,从此敬而远之。
自家装修或者替换,买的一般是公牛。性价比虽然一 ...

太贵拆一个看看,高铁A380上用的就是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