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玻璃门用的这种两线式的电插锁,是怎么检测门的位置?

楼主(2023-06-01):
一般情况是,门已经关好了,锁的舌头才会掉下来,把门锁住的

只要门没关好,,舌头肯定不会掉下来,那么他是怎么检测门的位置呢?

网友:
传感器在其他部分吧。

网友:
想多了,别人不检测

网友:
就是一个磁铁

网友:
玻璃门上的插孔里面有磁铁,锁里面对应有干簧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
可能拆开就看出检测原理了。

网友:
电磁铁,也是一个线圈吧,关门时,会不会产生一个脉冲然后被感应到?

网友:
这个就是个普通的磁控锁,要检测你得另外加主控和传感器

网友A:
这是电插锁,通电后线圈产生磁场,位置正对时,吸力最大,足以把这个插销吸下来。和常见的磁力锁一个道理。位置对正,吸力最大。

网友B:
拿块磁铁在锁舌左边扫一下锁舌就跳出来了,活动的门顶部对应电插锁位置有一片小磁铁,门关到位后自动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块磁铁在锁舌左边扫一下锁舌就跳出来了,活动的门顶部对应电插锁位置有一片小磁铁,门关到位后自动上锁。 ...

这样说,里面应该有个电路板,来控制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插锁,通电后线圈产生磁场,位置正对时,吸力最大,足以把这个插销吸下来。和常见的磁力锁一个道理。 ...

我拿个磁铁靠近,可以把插销搞下来,估计里面有个霍尔元件控制个mos管来控制电磁铁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个磁铁靠近,可以把插销搞下来,估计里面有个霍尔元件控制个mos管来控制电磁铁动作 ...

上锁是自动的,那2根线是开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个磁铁靠近,可以把插销搞下来,估计里面有个霍尔元件控制个mos管来控制电磁铁动作 ...

电插锁和常见的磁力锁都差不多。一般都是通电锁门。
电插锁锁芯里面是弹簧,通电线圈产生磁场,把锁销吸下来,套在锁销上面的弹簧压缩,断电时弹簧把锁销收回去,磁力锁是靠钢板上的一个圆柱把锁分开

网友:
门上对应位置有个磁铁,和锁对好位置时候磁铁能吸到锁里的干簧管,延时几秒后上锁。
这种锁最简单的就是2线,通电上锁,断电开锁
还有3线的有通长电,另一个线控制开关锁,如果停电锁舌头是伸出来的,防止坏人拉闸断电开门
还有更多线是反馈门锁好了没有,舌头伸出来反馈一个信号给主机,如果时间过长不锁门会报警。

网友(2024-10-19):
磁铁与干簧管配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