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弯的电动车眼角可以这样修复

楼主(2023-06-01):
拆下来的样子

拆下来的样子

只要有热风枪跟台钳就能搞定

不能急慢慢来,不然容易断

整直了

装车效果,有谁能看出来修过吗?

网友:
强度没问题?

网友:
好办法,主要是好材料,竟然不断

网友:
什么材料的?居然不断。

网友:
这东西叫眼角?

网友:
这货不应该叫闸把么

网友:
老板,这个叫牛角铝合金这样搞虽然看不到裂痕,但是有暗伤,

网友:
不是叫刹把吗?   正常情况应该磕到就会断了 竟然没断   而且还能掰回来还不断

网友:
我感觉再凹一下就会断了的样子

网友:
我家的车子也有一个把子这样弯了,一直不知道怎么恢复。这下知道了

网友:
钣金工实操  满分

网友:
大牛,这也能掰直

网友:
好了,恢复原状,不好直接掰断

网友:
最后掰的真好,和新的没啥区别。期待后续使用强度反馈。

网友:
加热后弯曲没毛病

网友:
我用喷枪烧热 湾一下

网友:
厉害厉害,就是省钱啊!话说杭州差电瓶车违章和头盔,南京为啥不管a

网友:
这会不会捏的时候突然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