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屏显示请教,只显示一半

楼主(2023-06-01):
哪位老师指导下这是什么情况?是屏线的问题吗?

楼主:
知道的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分辨率调一下试试先。

楼主:
调了也是不行

网友:
调下显示器的设置,或者将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都用万能板了,肯定分辨率跳线不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的设置问题吧,一看就是分辨率设置问题,屏幕应该没问题

网友:
估计的重新刷固件了

网友:
检查屏参数与跳线键帽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分辨率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问题啊?

网友:
进入 Windows 之前,下面能正常显示BIOS的内容吗?

网友:
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示器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屏幕被压缩了

网友(2023-07-08):
板子跟屏幕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