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一般人比较少见的摄像头

楼主(2023-06-01):
外观整体长这样

尺寸是3*3*2cm

设备标签

两颗螺丝,拆下就能打开,里面长这样,sony的芯片方案

镜头对着的CCD面

透光孔,里面这样,外面孔洞看起来大概1mm的样子,符合针孔摄像机的名称

网上查的性能参数

完毕,收工

网友:
见过照片,实物确实没见过。

网友A:
摇杆的!
三针接线口,莫非是模拟信号视频输出?
不是插内存卡的,更不是WIFI版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的!
三针接线口,莫非是模拟信号视频输出?
不是插内存卡的,更不是WIFI版的,对不对? ...

是模拟摄像机,三线是电源、视频信号共用地线

网友:
柜员机的标配,不过现在模拟机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以前银行ATM机上的模拟摄像头,三线分别是VCC GND AV模拟输入,清晰度不错,但现在基本没用了,要接有模拟口的监控主机,现在都是数字的了

网友:
这是针孔摄像头,谢谢分享。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一直不晓得怎么用起来,借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违法的吧

银行ATM机上拆下来的,不是你想的拍男女打架用的

网友:
ATM机专用摄像头

网友:
对的!柜员机专用的!

网友:
接一个屏幕,看看出图的效果

网友:
这个很早了,现在好像不太多了。

网友:
摇杆干嘛用

网友:
老古董的模拟机了。。。

网友:
像汽车倒车摄像头。。

网友:
这个确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