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256G固态系统下不识别 PE下认20M

楼主(2023-06-01):
256G固态系统下不识别,  PE下认20M

是不是必须开卡?短接哪两个?有帖子说短接R29跳线?没找到
谢谢大佬!!!

网友:
短接正面下面的两个小圆点,短接状态下插在电脑上,识别后断开,才能正常开卡

网友:
可以重新开卡的

网友:
重新开卡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PS3111开卡教程,重新开卡一下就行

网友:
还以为开卡挺简单,实践了一把也挺难,得好好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