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正品明纬3000W开关电源CSP-3000-120

楼主(2023-06-01):
拆解正品明纬3000W开关电源CSP-3000-120

网友:
做工很不错,工业级别的,用的很让人放心。。。

网友:
这个改个可调,牛逼了

网友:
电容怎么鼓这么多,是计划报废还是工作环境差

网友:
明纬电源做工不错。这么多电容鼓包,板子也烧糊了,这是经历了什么?

网友:
鼓这么多电容,寿命也到了吧

网友:
好复杂,换电容能正常吗?

网友:
正规产品就是好,用料扎实,值得维修。

网友:
这电源坏了可惜,换掉电容修复好,要是能改成可调电源用起来肯定很带劲

网友:
挤得满满的,功率是否够不知道,散热可能有问题,难免出故障

网友:
不愧是正品,做工可以的

网友:
板子做工很精密呀,好多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这么多

网友:
只要主控健在,即使烧成这样,也还是可以抢救的

网友:
只要主控健在,即使烧成这样,也还是可以抢救的-----这个还需要时间和技术。我是搞不定这个。PC电源没问题。

网友:
事实证明,再牛B的电源也经不住满载超负荷运行。

网友:
这么干净,电容却鼓包了

网友:
拆过工业级别的开关电源,散热器厚实,输入端共模电感是2级串联,用来改装电源插座效果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可惜就是电容都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