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diy点焊机

楼主(2023-06-01):
        之前diy的点焊机吃灰很久,最近需要组几块锂电工具电池就有翻出来了。之前的外壳用铁皮桥架做的,太软不好看又不好用,顺便折腾换了一下。
        用了atx电源外壳,因为保留了电源输入接口里面的安规,控制板就放不下只能移出来了,外面接个86明装底盒放控制板。

         之前使用快接头感觉比较影响效率又容易掉,这次直接铜鼻子压接了。
       线圈绕线没动还是25MM的三圈,焊笔线采用16MM,铜鼻子压接螺丝到焊笔头现在长度是60公分。准备长度再减十几公分,另外我的线皮有点硬,也不想再花钱买硅胶线了,剥了直接套热缩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谁自己DIY了点焊笔能分享一下吗?我参考DIY个,现在是铜管直接压线和焊针

网友:
剥了线皮套上热缩管更硬。还是用硅胶线吧。舒服。

网友A:
别用热缩管,太硬了,我就把热缩管拆了换成绒布胶带,很好用

网友B:
这个壳子利用的好

网友:
点焊机做得不错。

网友:
技术帝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子利用的好

安规拆了估计控制板就能安装到壳子里,但我选择保留了,再说控制板电位器打孔位置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热缩管,太硬了,我就把热缩管拆了换成绒布胶带,很好用

找了点薄一点的,先改了一条试试,线皮薄了感觉软了一些

网友:
如果不缺资金的话,还是使用硅胶线比较理想。

网友C:
不知改了之后较果有提升吗?

网友:
还是硅胶线舒服吧

网友D:
为什么要做接头?线圈那个线留长一点不行吗?

网友:
用电焊机焊把线就行,不硬的,我用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改了之后较果有提升吗?

不用快接头功率确实增大了不少,变压器初级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做接头?线圈那个线留长一点不行吗?

最初绕的时候就断了的线,之前是接快接头,这次换壳就只是重新压了线鼻子。那个线倒是手头还有,皮硬也有点厚,用的不多有合适的线再改吧。

网友:
做了一个吃灰中

网友:
用的不多吃灰玩意

网友(2023-07-15):
还是变压器点焊机皮实耐放,就是太大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