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用丁烷喷枪当热风枪吹大尺寸热缩管效果还好,大家别去试,注意安全

楼主(2023-06-01):
我用丁烷喷枪当热风枪吹大尺寸热缩管效果还好,大家别去试,注意安全

网友A:
应该说火焰温度过高,不是太好掌握,热吹风机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火焰温度过高,不是太好掌握,热吹风机比较合适。

知道 离远点 用被加热的热空气 别用火

网友:
矛和盾要相当才好玩,电信或电力工程,封热缩管用汽油喷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火焰温度过高,不是太好掌握,热吹风机比较合适。

拿远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临时要套热缩管我都是打火机对付

网友:
还不如用功率大点的电吹风

网友:
热缩管我都是用那种防风打火机,好用,指哪打哪。

网友:
电力行业经常这样用用,注意安全点还是安全的。

网友:
我用打火机方便效果不错的。

网友:
小的我用防风打火机,大的上燃气灶,有开热风枪的时间我都搞好了。

网友:
我用喷枪接PE跟白色塑料水管,就是农村水井用的那种,加热白色塑料管,软化了正好把PE管塞进去,凉下来正好紧缩不漏水

网友:
防风打火机的路过,不过有时候会翻车

网友:
热缩管一般都用打火机直接上

网友:
这种喷枪,菜市场用来烧猪毛。
我们是塑料加工厂,也做PE管。以前用热风枪,太容易坏,后来改这种喷枪,成箱的买气瓶。
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管理的好,比热风枪安全。

网友:
不好控制。温度太高

网友:
这个没什么啊。正常操作。也没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