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家庭条件下怎样把这坨银子搞下来?

楼主(2023-06-01):
朋友收来的不晓得什么开关上拆下来的触片,两端各有一片10*10*1mm大小的银触点。金属片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磁铁不吸。总共大约有100条、约1kg左右。家庭条件下,用什么办法可以把银子搞下来?找打金店打个手镯或者戒子玩玩也可以啊。试过了用美工刀切不动、改刀也敲不掉。

网友:
买个丁烷喷枪,烧一下用镊子拿下来

网友:
弄下来估计得有0.001克重,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
工业银,纯度不高,不值钱

网友:
请教,怎么判断是银触点呢?

网友:
只能想到烧,十来块钱买个小喷枪

网友:
直接去打金店加点手工的事

网友A:
发黑的用火烧后变白的就是银的,这玩意用大火猛烧,烧的通红往地上使劲一摔就分离了,几十年前老师傅就这样干的

网友:
这东西大多是铜焊或银焊焊上的,放在燃气灶上烧或用喷枪烧就能拆下

网友:
不会是表面镀银吧

网友B:
大接触器触头以前用台虎钳夹住敲下来过

网友:
     早期的触点性能和寿命都很好,是银镉合金的,但是镉太毒,现在都是奇奇怪怪的合金,当然质量好的主要成分也是银的

网友:
用角磨机或是手锯在头上焊缝处拉出一条缝后,再用扁铲就应该下来。

网友C:
大力出奇迹,用榔头砸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大多含银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用火烧后变白的就是银的,这玩意用大火猛烧,烧的通红往地上使劲一摔就分离了,几十年前老师傅就这样 ...

烧红了,使劲摔了,掉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用榔头砸试试看。

大力了,没有奇迹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接触器触头以前用台虎钳夹住敲下来过

试过了,敲不下来

楼主:
烧红了也撬不动,焊得很死,敲不下来也摔不掉。用锉子打磨掉氧化层,底板看起来像是铜的。马家宝的喷枪还在路上,估计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