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带鱼屏换芯-换不同型号的驱动增加功能

楼主(2023-06-01):
刚修好一片驱动板,见:没有钢网手工给BGA植球之维修LG带鱼屏驱动板

这片驱动板是另一台显示器LG 34UM67上的,但是我想着能不能装在我的LG 34UM56显示器上
两个的区别
34UM56 输入接口只有HDMI+DVI无内置功放
34UM67输入接口有双HDMI+DVI+DP,内置功放,支持AMD的FREESYNC功能,支持PBP不同信号输入分屏功能。

(关于FREESYNC功能,百度来的:FreeSync显示器是指自身搭载FreeSync技术的显示设备,此类显示器特点在于能够解决画面撕裂以及卡顿等问题。
简单地说,FreeSync显示器使AMD的显卡和APU(加速处理器)能直接、动态地控制与之相连的显示器的刷新率。大多数显示器的刷新率被固定为60 Hz,但刷新率高的显示器可以达到75、120、144Hz。 支持FreeSync的显示器 ,将与游戏同步刷新,刷新率的上限是其最高刷新率,在必要时会下调刷新率。 对于相对简单的3D PC游戏,玩家甚至无需使用FreeSync。 在玩这一类游戏时,现代集成显卡的刷新率能轻松超过60帧/秒,软件能利用V-Sync技术使游戏的帧率与显示器刷新率保持同步 。
但对于发布时间较短、对图形处理能力要求颇高的游戏,即使是价格颇高的游戏台式机,也只能以每秒40或50帧的帧率渲染游戏,低于每秒60帧的显示器刷新率。 这意味着在显示屏刷新一帧画面的过程中会收到显卡传送过来的新画面,因此显示器会显示两帧画面的各一部分,造成画面撕裂。 利用AMD FreeSync,显示器刷新率可以下调或上调,与游戏帧率保持一致,从而避免了画面撕裂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我对56的接口不满意,想用DP,因为我的5700显卡没有DVI,只有一个HDMI+3个DP,如果我用HDMI就没有办法接电视了,所以想显示器用DP口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LG 34UM56跟34UM67用的屏是一个型号的,只是驱动板不同,这样就有戏来玩了

这片67的驱动板上次修好后还少个IC-(PCA9306件是一款采用使能 (EN) 输入的双路双向 I2C和 SMBus 电压电平转换器),试验发现没有这个IC的HDMI2口没作用,一直显示没信号,你切到别的口时又说这个HDMI2上已接入信号,按OK切换到HDMI2口上,切了没用。所以网上买了个PCA9306。装上后HDMI2就正常了,不得不说国内买这些太方便了,我买了一片,1元包邮,感谢TB,感谢中国。
把DVI,HDMI1,HDMI2,DP全试了是好的。

今天IC跟JLC打样的铝基板到了,就一起全装上了,装上了发现可能是铝基板太薄了1.6MM的,装了两片也有50度,看了空间够,就又用704粘了片主板的南桥散热片上去。

PS:换驱动板的一个大坑------我看两片驱动板的屏接口一样(41P+51P),屏用的又是一个型号,所以直接把驱动板换上去,发现屏背光亮但是无显示,量了下屏供电0.2V,而且屏的DC-DC电感发烫,马上断电并心理暗暗后悔,这个肯定是屏供电短路了,因为我板子修好后我测过,屏供电的10V是正常的。这两片驱动板的屏线肯定是反的,一对比,果然是,规格书上定义是48.49.50.51PIN是VLCD,但是两片主板一片是48.49.50.51,一片是1.2.3.4,我去,刚快把原34UM56的主板装回,还好能正常显示,经查发现是PIN1是地,所以插反了只是屏供电短路不会串入到数据引脚 。吓我一大跳,如果为了换个板把屏烧了就亏大发了。后来去订了两个屏线解决问题。就是一种是正对正,一种是正对反的区别。所以下次搞什么还是得小心谨慎点,把所有的参数全确定了才通电才是正道。

至此,换板就成功了,FREESYNC功能直接打开就行了,所有接口也正常了。

这是屏规格书,我一直以为屏供电只有3.3V/5V/12V,想不到LG的34寸带鱼屏屏供电是10V的,我去,原来换DC芯片时看供电是10.1V还以为是错的,所以才去找的规格书,一看,别人就是10V供电。

这是56的原装板子,只有DVI+HDMI

这是67的板子,接口四个

主芯片不同

这是打样回来的铝基板
打算用两片,正反各一片,三明治结构

先在芯片及内存上上散热垫,内存是不热的,只是为了锁螺丝平衡。正面灰色的是高导热的1.5MM

背面也上,这个是低导热2MM的,背面这个加上主要是为了防止铝基板与PCB直接接触短路,还有也增加点散热效果,放在主芯片与内存的背面

锁上螺丝

然后发现PCA9306没装,风枪装上

这个封装比SOP8还小多了
锡膏搞上面

锡膏搞上去加热就会粘PCB上像半液态一样,不加热就像是半固态一样不贴板

然后IC搞上面

吹一下

加散热片
704搞上去,用胶带先固定下,因为要试机,怕掉下来

上机上机
两片主板的宽一样高不一样,但是显示器上面的主板固定架是可活动的,少了很多事
顺便搞了点变了质的螺丝胶

先试下HDMI2,正常了,然后直接DP,发现FREESYNC可以打开了,可能是我的HDMI线版本不对,在HDMI两个接口上这个功能是灰色,接DP为可打开了

然后显卡设置中也可以打开这个功能了,原来显示为不支持的

至此,就是显示器后盖开孔的事了,先裸奔几天看下效果,要不开了孔用没几下就挂了因为我感觉主芯片太热了,不知是原装是这样还是我维修水平不到位,不过看用这个芯片的驱动板都有一大片的散热器上在面,可能就是芯片功耗高发热大,而我又用的是中温锡,不是原厂的无铅高温锡,所以还是先用几天试下。

楼主:
散热片铝基板做成那个样子完会是为了避开板上的元件,因为主芯片跟内存是BGA的很薄,比1206的电容跟SOP8的低,而且电感也比较高,所以就做成了异形,这样做是为了把铝基板做得更大,要不就只能小小的一片盖在主芯片跟内存上

各位大佬有米给加点米,就是没米了看不了贴才来发贴的

网友A:
非常专业的制作,还是需要强制散热。

网友B:
一前想改一个.但屏太贵就没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前想改一个.但屏太贵就没动力了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专业的制作,还是需要强制散热。

生命在于折腾
这是找得到的最好的材料了,再加强就只能上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真厉害

你也可以的

网友:
会搞而且胆大

楼主:
只要不怕搞坏,胆子是大
就是经常失败

网友D:
其实很多驱动板都能改,老的新的都能,只不过看板上有没有预留,一般固件不太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驱动板都能改,老的新的都能,只不过看板上有没有预留,一般固件不太限制 ...

不是的,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改这台显示器只是因为驱动板的软件对应的屏是同一型号所以才改,要不我是不会去动一台正常的显示器了。

驱动差别就是在软件上
你看万能板如乐华什么的,你都不能通用,它的硬件是通用的,驱动不一样,换板得刷软件

能用跟好用是两个概念

驱动板跟屏,一个是正确的硬件连接,一个是软件驱动,一个是色彩管理
你看只要用通用驱动板的显示器,那怕是好屏,色彩都烂得一B
我一直都是用一线品牌的显示器,不是说看不起杂牌,而是你用过了对比了杂牌/线上品牌跟一线品牌后你会发现大不同,像DELL,三星,LG,BENQ,ACER什么的,他们都会订制驱动跟自制软件驱动,好的显示器软硬缺一不可。一线显示器一般色彩不会太差,就算不是专业机。杂牌显示器有了亮度没有了色彩,或是没有了对比度。特别是那种不是原厂模组的显示器我建议大家不要购买。现在很多便宜的显示器都不是原厂模组只是购买了原厂的玻璃。

比如这台LG的带鱼屏,不是什么高端货,只是游戏娱乐的
但是内置色彩管理很丰富,如果你有需要,用校色仪完全可以调校出你需要的样子来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E:
显示效果有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效果有改变吗?

同个厂家,同个屏,效果一样,如果效果有区别我倒是怀疑厂家调试有问题了
只是多了接口,多了功能

网友F:
非常专业,一般人搞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专业,一般人搞不了这个

这个在真正高手面前太简单了

网友G:
这个玩的就比较专业了。反正我玩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玩的就比较专业了。反正我玩不动

有的玩就玩得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