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起子130电机的减速箱哪里有卖的

楼主(2023-06-01):
我的小电起子,是130电机,减速箱内的小齿轮因为用劲太大损坏了,应该是绿林同款,在宝上搜了半天,130电机倒是不少,都是用在玩具上的,带减速箱的少,而且和电起子的看着不一样,大家谁知道哪有卖的,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A:
直接找齿轮会不会更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齿轮会不会更好找?

找齿轮也不好找,小起子,里面一堆行星小齿轮,难以确定规格

网友:
咸鱼找同样机器,,如果有损坏,,证明不是太耐用,,建议买好一点的。

网友:
建议博士go2

网友:
直接换起子来得快

网友:
直接换吧,这个我也有两把,买的绿林的

网友:
你搜索错了,这种4mm电动螺丝刀使用得最多的是两类电机:
1、空心杯电机:分为 1020、8520两种;另外还有720型,使用极少。

2、微型减速电机:分为130、180、N20。一般是使用的N20。

网友:
换新的  难得折腾

网友:
如果业务爱好家用建议直接比速迪101